共模电感参数选型求教

楼主(2013-07-21):
各位大侠,
  设计一个电源,功率较大,大致300W。通过工频变压器桥式整流,然后用DC-DC(开关电源)变换。为安全起见,对前级220V输入进行滤波,包含使用共模电感等。
  不知道这里共模电感的参数应如何选取--比如磁芯,电感量,绕线径(这个可以根据电流定)?根据一些什么来确定?谢谢啊!

网友A: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可以上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可以上传一下

多谢大侠,
  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