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遥控接收电路,请高手帮忙修改一下错误

楼主(2013-07-21):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0
    {
      EX0=0;
            keyvol=0;
      if(remotein==0)
       {
             delay1ms(1);
         if(remotein==0)
          {
                      k=0;
                       while(1)
             {
                               while(remotein==0)
                               {
                                      keyvol++;
                                      k=0;
                                      delay1ms(1);
                               }
             while(remotein==1)
                               {
                               delay1ms(1);
                                     k++;
                                     if(k>2)
                                     {
                                            goto loop1;
                                     }
                               }
            }
          loop1:
                                                {
          switch(keyvol)
           {
                                                 delay(10);
             case 1:{P00=~P00;break;}
             case 2:{P01=~P01;break;}
             case 3:{P02=~P02;break;}
             case 4:{P03=~P03;break;}
             case 5:{P04=~P04;break;}
             case 6:{P05=~P05;break;}
             case 7:{P06=~P06;break;}
             case 8:{P07=~P07;break;}
             case 9:{P20=~P20;break;}
             case 10:{P21=~P21;break;}
             case 11:{P22=~P22;break;}
             case 12:{P23=~P23;break;}
             case 13:{P24=~P24;break;}
             case 14:{P25=~P25;break;}
             case 15:{P26=~P26;break;}
            default:break;
           }
          }
        }
      }
   EX0=1;
}

网友A:
也没有说什么问题.
不建议楼主问这样的问题, 其实调试程序比写程序更重要.
应该好好地学习一些调试技巧.
坛子里有高人 "NE5532 " 同志写了调试黑宝书, 建议楼主仔细读一读. 跟大师学习一些真功夫.
看到有人做了整理
https://bbs.21ic.com/icview-523800-1-1.html

网友B:
至少也在程序里写上几句关键的注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