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电源部分如何做

楼主(2013-07-21):
想用stm32做一个只能小车控制,有9v,12v的电池,用什么稳压电路稳压到3.3v

网友:
可以用ldo  lm7533不过损耗大,建议用dc-dc我知道可以用lm2596来做。

网友A:
AMS1117-3.3V   直接干到3.3v不就好了。
你电流要求多大?
驱动电机 要大电流的话,就不够了,要加驱动

楼主:
我只要求负载我的stm32最小系统,电机有另外的电路负载。

网友B:
稳压芯片那么多,先看看具体参数要求再选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要求负载我的stm32最小系统,电机有另外的电路负载。

要是只是最小系统的话AMS1117-3.3V就够了,它输出电流能达到800MA。

网友D:
用:MC34063降压到3.3V,开关电源耗低不发热,去淘宝查一下价格吧。

网友E:
建议你首先用L2596-5的开关电源芯片,将9-12V降压到5V,开关电源可以减小损耗和发热,然后用LM1117-3.3的线性LDO来二次降压得到3.3V,这个过程注意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么大的压差,用开关电源才能有效率,可以试试XL1509-3.3,它是150kHz固定频率的降压DCDC转换器,12V输入,Io=2A的时候典型效率75%,SO-8封装,体积较小,价格也便宜。

网友G:
既然只是给STM32最小系统供电,功耗不大,用lm1117-3.3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只是最小系统的话AMS1117-3.3V就够了,它输出电流能达到800MA。

我用AMS1117-3.3已经转化成功了。可是买的是贴片的不怎么好搞,没有直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的压差,用开关电源才能有效率,可以试试XL1509-3.3,它是150kHz固定频率的降压DCDC转换器,12V输入 ...

开关电源?没用过啊!求教扫盲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论坛里就有不错的参考书,有空的时候可以看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944
...

多谢!就好多文件啊。。。31M的资料下载31个文件还不能一起下:funk: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AMS1117-3.3已经转化成功了。可是买的是贴片的不怎么好搞,没有直插的。。。 ...

你是焊接在洞洞板上?要是是的话也不怕,贴片的我也试过焊接在洞洞板上,它四个角
刚刚好能贴在孔上。

网友A:
AMS1117-3.3一般都是贴的SOT223

网友H:
用1117就可以了,9V的电池,直接输出就是3.3V

网友I(2017-02-28):
24转3.3V,用TL431可以吗?就是如果需要输出较大的电流,输入那里要接好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