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放分析

楼主(2013-07-22):
朋友发我的一副电路如下:上下两幅电路中输出的Vref有什么不同?

我自己分析输出的Vref是由输出的负载Rref(图上没有)决定,上图中的运放输出端允许被抬到VEE+12V,而下图的运放输出则为固定5V。
但不懂如何定性定量的分析电路,还请前辈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只要运放还在线性区域, 那么 N 端是一样的, 都是 5V.
不同的是. 运放的输出端电压可能不同, 由于 上面的电路, 10K 里不能有电流, 所以 Vref 就应该是 5V.
而下面的电路, 后端负载会导致 10K 1K 里面产生电流, Vref 就跟后面的负载有关了. 具体数值可以根据电阻网络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运放还在线性区域, 那么 N 端是一样的, 都是 5V.
不同的是. 运放的输出端电压可能不同, 由于 上面的电 ...

非常感谢。

楼主:
【1】N级与输出为断路时:

【2】:N级与输出短路后
Vo = Vn = Vp 为固定值,然后公式同上图2
所以Vl和负载成正比。

Multisim仿真:

楼主: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2013-10-03):
第二个图的REF端不能保证为5V

网友B:
你用错运放条件了,358的最高输出电压是电源-2.5V,你用了极限了,看拟第二个图好,实际上第一图是正常的标准的当作参考电压输出,如果电源电压提高到15V,或输出电阻1K变到10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错运放条件了,358的最高输出电压是电源-2.5V,你用了极限了,看拟第二个图好,实际上第一图是正常的标 ...

难怪,模拟的时候输出电压只能达到10.48最高输出。受教了,谢谢。

网友C(2014-07-09):
引用 楼主:
【1】N级与输出为断路时:

【2】:N级与输出短路后

请问这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

Multi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