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能生成BSL用的TXT文件吗?。。。

楼主(2013-07-22):
CCS能生成BSL用的TXT文件吗?。。。

网友A:
能生成,在(Project →Properties → Build → Build Steps Tab→ Post-Build Step → Apply Predefined Step)选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生成,在(Project →Properties → Build → Build Steps Tab→ Post-Build Step → Apply Predefined St ...

谢谢!!!

网友:
比较是TI自己家都东西的。

网友B(2016-05-10):
在2楼的图中的COMMAND中加入,之后重新build就可以了

"${CG_TOOL_HEX}" --ti_txt "${BuildArtifactFileName}" -o "${BuildArtifactFileBaseName}.txt" -order MS -romwidth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