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电路电容容值最大可以取多少

楼主(2013-07-22):
2uF可以不?是不是有其他我不知道的限制条件

楼主:
谢谢楼上。但我其实是想了解是否有例如安规这类的限制条件来限制使用大容值电容

网友A:
470uF的450V,105℃

网友A:
手电筒阻容式充电电路中,电容是不能随意改变容量的,否则对电池寿命影响很大.1uF可通过约69MA的电流

楼主:
LS,我不是指开关电源整流电解电容。是问阻容降压中前级串联电容

网友A:
电容降压的实质应该是限流。不知你注意没有,容量的大小只影响容抗的大小,当负载轻时(负载内阻大),分得的电压就会高,负载重时(负载的内阻小),分得的电压就低。所以电容值的多少取决于,你要给负载提供多大的电流。

网友B:
从功耗和安全的角度考虑。220V/50Hz输入情况下,耦合电容不应大于2.5uF.

网友C(2014-03-20):
电容在这里是限流的,不是降压的,这里有一个换算的公式:C1在电路中的容抗Xc为:
Xc=1 /(2 πf C)
流过电容器C1的充电电流(Ic)为:
Ic = U / Xc   (mA)。

网友D:
电容值的选取要看需要限流值是多少吧?

网友E:
要看看你的负载多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