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不才初学单片机,碰到一UART.H头文件编译错误拦路虎

楼主(2013-07-22):
这是头文件源程序:
#ifndef __UART_H
#define __UART_H
#ifndef IN_UART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 Function name: UART_Select
** Descriptions: 选择要操作的串口。(UART0--0,UART1--1)
** 选择串口后,必需调用一次UART_Init()进行初始化(只需要一次)。
** Input: no 要使用的串口
** Output: 返回上一次选用的串口
********************************************************************************************************/
extern int UART_Select(uint8 no);
/********************************************************************************************************
** Function name: UART_Init
** Descriptions: 初始化串口。设置为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波特率为UART_BPS
** Input: 无
** Output: 无
********************************************************************************************************/
extern void UART_Init(void);
/********************************************************************************************************
** Function name: UART_SendByte
** Descriptions: 向串口发送字节数据,并等待发送完毕。
** Input: data 要发送的数据
** Output: 无
********************************************************************************************************/
extern void UART_SendByte(uint8 data);
/********************************************************************************************************
** Function name: UART_SendStr
** Descriptions: 向串口发送一字符串。
** 对于'\n'字符,发送时会加入'\r'字符。
** Input: str 要发送的字符串的指针
** Output: 无
********************************************************************************************************/
extern void UART_SendStr(char const *str);
/********************************************************************************************************
** Function name: UART_GetKey
** Descriptions: 从UART口读取一字节按键数据。
** 会一直等待,直到接收到1字节数据。
** Input: 无
** Output: 返回值即是读出值
********************************************************************************************************/
extern int UART_GetKey(void);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IN_UART
#endif // __UART_H
/*********************************************************************************************************
** End Of File
********************************************************************************************************/
编译错误: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HelloRobotYourTurn.c...
UART.H(1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no', expected ')'
UART.H(2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data', expected ')'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应该是uint8未定义,把含有其定义的头文件包含进来即可。

楼主:
是要包含#include<stdint.h>吧?这个头文件要加在程序的哪个地方?请前辈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