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该怎降低输出纹波,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楼主(2013-07-22):
   用运放反馈,后接差动输出,纹波基本没变化,大神的说说吧

网友A:
如果不是来自地线的纹波, 滤波器都能有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来自地线的纹波, 滤波器都能有效果的.

要求是3毫伏,只能做到十几毫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