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想问一下为什么multisim上的频谱仿真高通滤波器的频谱图不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7-22):
学习电路之前,得先懂的学习方法.
比如说CAD,是不是该读读所用软件的manual或tutorial,然后再用软件来仿真学习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电路之前,得先懂的学习方法.
比如说CAD,是不是该读读所用软件的manual或tutorial,然后再用软件来仿 ...

恩恩,但是我已经读过了在仿真的,但是不显示才咨询的

网友A:
要么是仿真出错,没数据可显示;
要么是软件显示中坐标轴设置不合理。
一般CAD中会自动跳出合理的坐标设置,所以建议换个好用的软件,尤其是刚开始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