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双方同时按下PTT会怎样

楼主(2013-07-22):
其实就是对“通话时如何控制双方何时发送,何时接收”不够清楚,当A按下PTT时,发送,B如何知道对方有音频过来,从而处于接收,禁止发送。当A按下PTT时,估计也要一小段时间(maybe毫秒级?微秒级?),这时B也按下PTT,会怎样?

网友A:
其实就是对“通话时如何控制双方何时发送,何时接收”不够清楚,当A按下PTT时,发送,B如何知道对方有音频过来,从而处于接收,禁止发送。当A按下PTT时,估计也要一小段时间(maybe毫秒级?微秒级?),这时B也按下PTT,会怎样
------------------------------------------------------------------
是不是可以用解调结果来控制自己的信道呢?

楼主:
是不是解调完有做处理,也就是解调到信号就禁止发送?

网友B:
你按了PTT也不是马上就能获取话权,请求消息会延迟一个随机时间上发,保证多个手机请求的时候尽可能是错开的。第一个被获准后,其余的都会被拒绝,被拒绝的就会回到接听状态。

网友C:
可以参考选择下附件的对讲机模块规格书

楼主:
A按下PTT,发送语音到B,这时,B接收到语音后,会不会自动禁止发送,而一直处于接收直至没有收到语音,如果不是这样,那B按下PTT就会出错吧

网友D:
要看你的应用场景,通常先发的会抢占信道。如果有中心模式下,还要判别级别,如果A比B级别高,即使B在说话过程中,A也可以直接插话。

网友E:
楼主想多了,不存在同时按下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想多了,不存在同时按下的可能

怎么说

网友F:
没搞过对讲

网友G:
应该是无效的

网友H(2015-01-04):
引用 网友E:
楼主想多了,不存在同时按下的可能

楼主的意思是,在实际使用中, 如果两个人都在发射,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实际上这种情况的几率很小,但是对讲机都是独立的个体, 发射的时候,就不会接收, 松开PTT以后,才会进入收听状态,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么双方都在发射,从而没有收听,也就是双方都听不到任何声音。

可以在对讲机的管理电路上,做上功能操作, 一方在发射,这时其他方只能接收,不能发射,就算按下了PTT也无效。 保证一次只有一个人呼叫

网友I:
   按下PTT机器处于发送状态,放开处于接收。同时按下就都在发送,没有接收。对讲机要同时收发,即同频道收发全双工实时通信貌似简单,其实是通信界的世界难题。据说美国3个研究生用滤波法实现。

网友H(2018-06-09):
引用 网友I:
按下PTT机器处于发送状态,放开处于接收。同时按下就都在发送,没有接收。对讲机要同时收发,即同频道收 ...

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技术,有何意义 就好像面对面的两个人说话,一个人说得太专注了,另一个人打岔的意思一样,如果自己在发射的同时, 还能听到对方发过来的语音,那么是不是本机持有者的语音连同扬声器的发声一起又往回发射,那么对方正在发射中呢,他耳朵里听到的会是几个声音? 对方的语音,我方发出去又通过对方传回的语音,再加上自己的发声,那就是至少3个声音,不敢想象,这是噪音了,除了自己想说的什么,剩下的除非音量很大,否则根本听不清楚言语内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技术,有何意义 就好像面对面的两个人说话,一个人说得太专注了,另一个人打岔的意 ...

   有网友说,一个飞行员按下对讲机发射按钮对指挥塔讲话,而指挥塔也刚好同时对飞行员讲话,结果双方都没有听到,却以为对方明白,等到发现动作不协调再联系,已经没有纠正的时间。此例是为了说明单信道全双工的意义,我认为,如果能够全双工,多路复用系统就该进历史博物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有网友说,一个飞行员按下对讲机发射按钮对指挥塔讲话,而指挥塔也刚好同时对飞行员讲话,结果双方都 ...

民航 这类无线电有特定的频率和使用规定,飞行员都要经过专门的培训和考试的,所以这一点,在民用上不能全双工的问题,不用加在民航上来讲,毕竟这种假设早在50年前就有了,我的意思是民航的无线对讲系统有一个特殊的使用方式,而不是像我们这样想按着发射就按一下,那就跟红绿灯一样的用法,具体是什么,我没有了解过, 不过你这个假设,在目前民用上来讲,如果有谁能够克服问题做好它, 那也是一大进步, 不过相对来说,解决方案的成本肯定不低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民航 这类无线电有特定的频率和使用规定,飞行员都要经过专门的培训和考试的,所以这一点,在民用上不能 ...

  无论是民航,水上交通管制的对讲机(都称为VHF,频段范围是规定的),都一样是单信道收发半双工,按下讲(发射)就不能听,信道分配不同而已。要收发实时全双工不是成本的问题,到目前还没有人能够做到,美国那三个学生也只是听说。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无论是民航,水上交通管制的对讲机(都称为VHF,频段范围是规定的),都一样是单信道收发半双工,按下讲( ...

试想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解决
两台对讲机,摆在一起,一台只用于接收, 一台只用于发射,

无论你在发射还是在守听, 另一个只用于接受的对讲机是不会漏掉发射时的守听的,你觉得呢?

我用过的品牌不少:摩托罗拉、新加坡的Key、日本的、甚至菲律宾的(型号就忘记)。。。。。。,手持式1~3w和固定15w都有,全部是收发半双工。VHF都是频率调制方式,如果一个信道中,有两个机同时发射,两个调频信号就混在一起,接收电路无法解调分离它们。假如可以,就不必要CTMA和CDMA。
@captzs :或者你可以告诉我你用的对讲机是什么品牌型号,我帮你看看
@captzs :举个例子,两个对讲机, 同一个频率发射,比如409.750, 其中一个A设置了亚音, 另一个B不设置,守听的对讲机C同样设置和A相同的亚音,然后现象就是,A,B不论是否同时发射,C能接收的只有A的发射,B的发射是收不到的,这个就能解决你所说的有缺德的人一直在发射,这个信道无法接收的问题,至少我的理解是这样,你可以试试,
我也仅仅是经常使用者,是以前职业所需。你说的亚音我不懂,如果可以解决收发实时全双工,那是大件事。
@captzs :所以 出现了亚音这项参数, 我是对讲机用户,但不是ham,只知道简单的使用,并不专业,但关于你这个问题,用亚音能解决,当然 得要看你的具体应用是怎么样的,
你这个设想,相当于双方在对讲,第三方只听不讲,当双方同时讲时,第三方什么也听不清,只听到“卜······”的声音。有的缺德者,将按钮按下一直发射,造成该信道都无法通信。
如果单一个信道用两部对讲机收、发,跟用一部效果一样,还是没有解决双方同时发信号互相干扰的问题。
两台对讲机的思路不行,那样必须工作在两个信道,如果你有用过对讲机(VHF)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