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多通道测量电路电源设计

楼主(2013-07-22):
现在手头有个项目要对设备上的多个点(现打算是一块板对8个点进行测量,最多还要扩展到120个点左右)进行电参数测量,这多个点之间是不共地的,所以每个点的测量电路的供电要单独提供,点与点之间的电路还不能相互影响,每个点的测量电路对电源的需求是:±12V,±20mA左右。现成的供电有计算机的ATX 12V/5V电源,也即要用这个12V/5V转成±12V,输入输出还要有1000V以上的隔离电压。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呢,独立电路或者现成芯片模块都可以。thx

网友A:
MORNSUN的A1212S-1WR2可以满足要求,输入12V,输出±12V,±42mA,耐压15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RNSUN的A1212S-1WR2可以满足要求,输入12V,输出±12V,±42mA,耐压1500V。

你好,稳压系列的有没有,因为这涉及到测量电路,不过供电电压不稳定会对检测结果有一定影响哈

网友A:
您好,有稳压系列,型号是IA1212KS-1W。
感谢您对金升阳的支持!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就好   顶一个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有稳压系列,型号是IA1212KS-1W。
感谢您对金升阳的支持!

请问贵公司的隔离电源的隔离电压有什么保证,比如可以长期工作在输入输出压差是多的场合。因为看贵公司的产品手册,隔离电压的测试条件都只是一分钟,如果长期工作,这个长期工作的隔离电压是多少,对这个问题我们非常关注,安全很重要啊···

网友C:
可否采用一个公共的参考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否采用一个公共的参考点

采用公共的参考点是否可以,主要还是楼主说的,各个采样点之间会不会存在相互的干扰,可以通过实际的测试看效果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贵公司的隔离电源的隔离电压有什么保证,比如可以长期工作在输入输出压差是多的场合。因为看贵公司的 ...

请看下图,关于测试电压和长期工作电压的关系图。

网友D:
这篇帖子构思新颖,题材独具匠心,段落清晰,情节诡异,跌宕起伏,主线分明,引人入胜
,平淡中显示出不凡的文学功底,可谓是字字珠玑,句句经典,是我辈应当学习之典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下图,关于测试电压和长期工作电压的关系图。

这个表貌似贵公司的手册上面没有哦。这个表跟我问的有直接联系吗?我表示有点看不懂···还请解答哈

网友:
做太阳能的电源用12v的。

网友E:
为什么不用金升阳的TE_N的产品呢,直接完成电信号隔离,0.1级的精度,不需要考虑电源配置问题。我们目前用着挺好的。
这东西挺好,但金升阳的FAE好像一般都不推荐这类产品,很奇怪!

网友F:
这个还真没有用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