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定时器2中断问题

楼主(2013-07-22):
由于刚接触STM,在使用定时器2中断点亮LED时出现定时器好像不起作用,而且打开定时器2的时钟,会使另外一个LED灯不能正常进行点亮与熄灭状态的切换,请问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程序附载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vu8 i;
#define LED1 PAout(3)// PA5
#define PAout(n)   BIT_ADDR(GPIOA_ODR_Addr,n)
#define BIT_ADDR(addr, bitnum)   MEM_ADDR(BITBAND(addr, bitnum))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define GPIOA_ODR_Addr    (GPIOA_BASE+12)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0xFFFFF)<<5)+(bitnum<<2))

// __IO uint16_t CCR1_Val = 40961;
// __IO uint16_t CCR2_Val = 27309;
// __IO uint16_t CCR3_Val = 13654;
// __IO uint16_t CCR4_Val = 6826;
// uint16_t PrescalerValue = 0;
void delay(uint32_t ncount)
{
        for(;ncount>>=0;ncount--);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DeInit();             //3?ê??ˉRCC??′??÷

        RCC_HSEConfig(RCC_HSE_ON);//?a??HSE??μ′?÷

        HSEStartUpStatus=RCC_WaitForHSEStartUp();//μè′yHSE???ˉ

        if(HSEStartUpStatus==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o3????êDí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ú??2???óê±?ü?ú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AHBê±?óμèóúSYS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APB2ê±?óμèóúHCLK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1);   //APB1ê±?óμèóúHCLK/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PLLê±?óê?è?μèóúHSEê±?óμ?9±??μ
                RCC_PLLCmd(ENABLE);//?êDíPLL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RESET);//μè′yPLLê±?ó×?±??íD÷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SYSCLOCKê±?ó?aPLLê±?ó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08);//μè′yPLL×÷?a?μí3ê±?ó
        }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ndef VECT_TAB_RAM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0x00);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00);
#endif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ó??è???£ê?£??è??ó??è??2??£?′óó??è??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2_IRQn;//?????¨ê±?÷2?D??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ê1?ü?D??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ò?a?¨ê±?÷2μ?ê±?ó

        TIM_DeInit(TIM2);//?′??TIM2?¨ê±?÷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2000-1;//éè???ú??ò????üD?ê??t×°è????ˉμ?×??ˉ??×°????′??÷?ü?úμ??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36000-1;//éè??ó?à′×÷?aTIMxê±?ó?μ?ê3yêyμ??¤·??μ?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éè??ê±?ó·???: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êy?÷·??ò?òé???êy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2,TIM_FLAG_Update);//??3yTIMò?3??D??±ê??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ENABLE);//ê1?üTIM2?úARRé?μ??¤×°????′??÷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ò?3??D???êDí
        TIM_Cmd(TIM2,ENABLE);//?êDíTIM2??êy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TIM_Configuration();
          //RCC_MCOConfig(RCC_MCO_PLLCLK_Div2);//2aê?ê±?óμ?ê?3?????
          GPIO_Configuration();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2);//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LED1=!LED1;//
//                 if(i==20)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2);
                delay(0x7FFFFF);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delay(0x7FFFFF);

         }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static vu8 i;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Update)!=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Update);
//                 i++;
                i=!i;
                if(i)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2);
                els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2);

        }
}

网友A:
对于刚刚接触STM32,最好的起步方式是从官方给出的固件例程库中各个demo开始。TIM demo中最简单的就有点灯的

楼主:
也学了官方的一些DEMO,可是现在就是卡在这了,想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B:
设置断点看能不能进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