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STM32F103转到STM32F100,需要做哪些修改?

楼主(2013-07-22):
之前用的STM32F103V调试,现在想用STM32F100C8替换,在MDK4.2中没找到STM32F100器件,就用F101模板,把启动文件换成startup_stm32f10x_md.s 烧录后板子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升级MDK,现在V4.53.0涵盖了所有STM32F100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升级MDK,现在V4.53.0涵盖了所有STM32F100产品

升级MDK到4.72,可以编译。但JLINK识别不到芯片,问香主除了换JLINK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A:
光看这个错误信息,不知道为何连不上。

检查项目配置,比如Debug和Utilities中的配置。

还有就是这个JLINK连其他板子的好么?目前这个板子有被其他调试器连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看这个错误信息,不知道为何连不上。

检查项目配置,比如Debug和Utilities中的配置。

我用IAR下载运行正常,可换MDK下载板子一点反应都没有,不知道是不是例程的问题,我是用F103的例程改过来的,谁有没有环境是MDK的STM32F100 例程啊,我测试一下到底是MDK的问题还是配置问题

楼主:
在ST官网上找了一个例程,还是没用,估计是MDK与JLINK杂交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