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单片机和12864液晶求解答

楼主:
我是用MSP430G2553单片机的P2.2口接LCD12864的CS(RS)脚,P2.1口接SID(R/W)脚,P2.0接SCLK(E)脚,PSB固定接低电平,RST接高电平,V0(3脚)与VOUT(18脚)之间接一个10K的滑动变阻器,滑动变阻器的另一引脚与VDD连接,VDD与BLA接+5V,VSS与BLK接地,其它引脚悬空。然后用的程序驱动LCD12864,结果液晶只被点亮而已,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问题的出处啊,求高手解答!我觉得程序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2013-07-22):
你的12864液晶支持串行驱动吗?

网友B:
10K的滑动变阻器也要调整合适的值.
第一步显示出文字是最麻烦的, 如果没有字出来, 最好先验证一下驱动时序再试

楼主:
摸索出来了,,是程序的时序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