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LS01、LS03、LS05系列使用指南

楼主:
金升阳的薄片低成本电源LS系列最近客户在使用时候会出现空载正常,但是稍微带一些载就不正常了,输出电压下降。原因是什么的?
下图是LS系列的推荐电路,很多客户都把输入电容加入进去,但是忽略了输出电容(或者输出电容的容值不够)。输出电容容值过小的话,LS是带不起载的,C1、C3的容值要按照datesheet进行选取。

使用金升阳的LS系列时,一定要按照推荐电路进行元器件选型。

网友A(2013-07-24):
电解和陶瓷混着来么?

网友B:
应该不可以把  楼主

网友C:
还需要保险丝?

网友C:
电流这么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和陶瓷混着来么?

1、电解电容的容量大,滤波效果好,用来滤除低频纹波干扰,使电源输出波形平滑;
2、而陶瓷电容容量少,可以用来滤除高频噪声
因此电源滤波一般都用电解电容和陶瓷电容配合来做滤除纹波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需要保险丝?

这个保险丝只是建议添加,不是电源模块模块本身有那么大的电流,而是考虑外界有大型设备的启停形成的冲击电流对电源模块的冲击损伤而添加的。
换句话说,不加也可以用,加了多一次防护。

网友D:
感觉外围电路还是有点复杂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电解电容的容量大,滤波效果好,用来滤除低频纹波干扰,使电源输出波形平滑;
2、而陶瓷电容容量少, ...

谢谢指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电解电容的容量大,滤波效果好,用来滤除低频纹波干扰,使电源输出波形平滑;
2、而陶瓷电容容量少, ...

以前都是根据前人经验设计,没有太注重大小的选择。

网友E:
这个图见过的。

网友E:
在产品手册上,有参考电路的。

网友E:
甚至pcb的图形也有,金升阳想的很全面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保险丝只是建议添加,不是电源模块模块本身有那么大的电流,而是考虑外界有大型设备的启停形成的冲击 ...

感觉电流不会太大的。

网友F:
应该弄个保护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