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1.5V缓启动5秒电路

楼主(2013-07-22):
想得到一个0V到1.5V的缓慢上升信号,上升时间大概5秒,做实验发现最大就能做到1.4s,再加大R1也只是1.4sD:\QQ图片20130722112148.jpg了

网友A:
加大R1、R2的阻值

网友B:
哦。。时间怎么算了呢?

网友C:
R2调小点,应该可以吧~

网友D:
加大R1减小R2,同时将电容换成470UF以上的,不可能做不到5秒的,以前我做过的

网友E:
RC延时电路,加大R,C,一定能做出5S的延时

网友F:
他这是要R1,R2分压把3V分压到1.5V,话说这个1.5V干啥用的,串个这么大的电阻,还能带负载吗?而且带上负载分压又不一样了,按这个参数就到不了1.5V

网友D:
刚才没仔细看,真的是3V分压啊,那就只能加大电容和电阻了,主要是加大电容,但5秒的延迟应该是可以的,没有实际做过,输出电流太小,后面接达林顿管?

网友G:
电容要选漏电流小的。

网友H:
做这个延时是干嘛的?能不能和俺说说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才没仔细看,真的是3V分压啊,那就只能加大电容和电阻了,主要是加大电容,但5秒的延迟应该是可以的,没 ...

只要求一个电压信号,后面接放大器,不需要多少电流,我把R1从330k加大到1M时间没变,还没试过增大C
为什么减小R2也会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这个延时是干嘛的?能不能和俺说说作用。

就是个缓启动电路,要求上电时缓慢上升

网友I:
加大R1减小R2,将电容继续加大,5S 还是有希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大R1减小R2,将电容继续加大,5S 还是有希望的

充电时间不是跟R1和C有关吗?为什么减小R2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要求一个电压信号,后面接放大器,不需要多少电流,我把R1从330k加大到1M时间没变,还没试过增大C
为什 ...

如果输入端是1.5V,的,就要减小R2,但你的输入是3V,就不能减小R2了,要不然没法分到1.5V的电压,你就两个电阻同时加大,再加大电容,5秒肯定没问题,再重复一遍,主要是加大电容,只要电容足够大,电阻1M2M5M10M都是浮云

网友J:
电容电阻足够大的话理论上可以无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输入端是1.5V,的,就要减小R2,但你的输入是3V,就不能减小R2了,要不然没法分到1.5V的电压,你就两 ...

确实,现在已经可以了

网友I:
解决就好

网友K:
戴维南定理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