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通道测量电路电源设计

楼主:
现在手头有个项目要对设备上的多个点(现打算是一块板对8个点进行测量,最多还要扩展到120个点左右)进行电参数测量,这多个点之间是不共地的,点与点之间的电路不能相互影响,所以每个点的测量电路的供电要单独提供,每个点的测量电路对电源的需求是:±12V,±20mA左右。现成的供电有计算机的ATX 12V/5V电源,也即要用这个12V/5V转成±12V,输入输出还要有1000V以上的隔离电压。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呢,独立电路或者现成芯片模块都可以,不过最好是现成模块,因为没多少时间再多研究一块电路了,嘿嘿。thx!

楼主(2013-07-24):
难道木有大神坐过这样的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木有大神坐过这样的事么···

你是要多路彼此隔离的小功率直流电源。
以前倒是用过一种,其工作原理是推挽振荡器,其输出可以挂12个小变压器,每个小变压器次级接一个整流桥。
不过,这种东西现在肯定买不到,早就停产了。

网友B:
我们直接有现成的产品了。要不你直接拿过去倒卖下算了

网友C:
给个电路你参考一下吧,又不复杂,还便宜。

隔离

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直接有现成的产品了。要不你直接拿过去倒卖下算了

现在市面上买的隔离电源说的隔离电压靠不靠谱,长期工作在输入输出压差有那么上千V的条件下稳定么,看技术手册都只是说测试一分钟,隔离电压是多少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多路彼此隔离的小功率直流电源。
以前倒是用过一种,其工作原理是推挽振荡器,其输出可以挂12个小 ...

那现在还有类似的产品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现在还有类似的产品么

这个可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市面上买的隔离电源说的隔离电压靠不靠谱,长期工作在输入输出压差有那么上千V的条件下稳定么,看技 ...

这个就需要看你使用的电源模块了,如果电源模块能达到的话一般我们的产品就没有问题,目前市面上的隔离器,至少我知道好点的隔离器是绝对能达到隔离要求的,1.5KV长时间。这个只是隔离电压,不是工作电压

网友D:
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设计一款电源,价格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