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块电源转换芯片或方案

楼主(2013-07-22):
输入电压1-10V,输出5V(主要给单片机供电),用什么方法好呢?急需

网友A:
先用LM2577进行升压,保证电压时刻都大于5V,然后用LM2596-5进行稳压到5V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LM2577进行升压,保证电压时刻都大于5V,然后用LM2596-5进行稳压到5V就行啦 ...

不行啊   LM2577输入电压是3.5-40V,那个小于3.5V的满足不了啊

网友B:
最低输入1V的芯片好找,但是1-10V的很难找的。
你的需求有些离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啊   LM2577输入电压是3.5-40V,那个小于3.5V的满足不了啊

可以接一个升压电路,用MOS管和电感,电容就行就能升到3V以上

网友C:
这类需求的时候,你要考虑下输入电压范围
不晓得你为什么要定义1-10V?
这个对于多数器件来说,电压太宽,当然实现起来也不是不行,
只是从成本上来说,增加了很多。
对于能0.8V启动的IC来说,最高输入5.5-6V 是个门槛,而你要10V?
能支持到10V的,最低电压在2.2-2.5V左右。
所以说了那么多,楼主可以考虑你的输入电压要不要重新定义。
另外你的输入时什么?电池吗?
还有你的5V 需要多少电流

网友D:
如果你必须这样做,就把输入电压用升压芯片升到10V以上,例如11V 12V,然后再降压到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需求的时候,你要考虑下输入电压范围
不晓得你为什么要定义1-10V?
这个对于多数器件来说,电压太宽, ...

多谢你的提醒,之前没有做过这个东西,确实是应该重新定义输入电压的范围了,用TI的设计软件也找不到。我这个是设计一个电源转换器,输入是0-20v,输出电压是3.6V左右,给电池充电,刚开始想如果用输出给单片机提供电源,应该会增加损耗。现在才感觉这个要求确实有点离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低输入1V的芯片好找,但是1-10V的很难找的。
你的需求有些离谱。

呵呵,确实有点离谱了,以前没做过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必须这样做,就把输入电压用升压芯片升到10V以上,例如11V 12V,然后再降压到5V。 ...

谢谢   这个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E:
建议先升压再降压。

网友F:
美信有MAX1703 boost电路,升压后再用其它器件获得5V。

网友G:
直接做升降压电路。

网友H:
先升压再降压

网友I:
先升压,再降压,效果不是很低?

网友J:
用三端稳压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