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伏量级信号能否送入采集卡?

楼主(2013-07-22):
看到设备上有一个传感器测量电路。
传感器为电桥型,输出为毫伏级信号。该毫伏级信号送入调理模块,变成伏级信号进入采集卡。
想换一个频带高的调理模块,厂家销售说,用采集卡就可以了。只要是电压信号。
他说得对吗?

网友A:
采集卡有很多种,要看他说的是哪种
http://baike.baidu.com/view/63619.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卡有很多种,要看他说的是哪种
http://baike.baidu.com/view/63619.htm

已经有一个电路。电桥传感器输出毫伏级模拟电压信号,然后经调理模块(A11S11)送入采集卡(4711A)。
A11S11和4711A均为阿尔泰公司产品。
带宽方面,传感器带宽为1kHz,但A11S11据说只有45Hz。
还有一个应用,要求系统带宽为1kHz。传感器可以直接移植,但A11S11带宽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有一个电路。电桥传感器输出毫伏级模拟电压信号,然后经调理模块(A11S11)送入采集卡(4711A)。
A11S11 ...

可以问问厂家有没有更高带宽的调理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问问厂家有没有更高带宽的调理模块

问了,都是10Hz。联想其他家的产品,都未声明动态性能,也都做到了10Hz。我觉得,从0Hz到10Hz,算是误差吧。

网友B:
是不是太小了呢?建议放大后再进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