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防雷劈设计 看是如何防的

楼主(2013-07-22):
图一:

图二:
图中用电容作为防雷劈器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名称,这个手机充电部分电路图,随便拆开一个就是了。
图一  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之间加一个防雷劈的器件 大概300V左右 一打雷上千伏电压从市电线路传到手机接口上
很多充电器都有这种设计只是这个元件有空缺,但中兴牌子的充电器恰恰没有空缺,中国有几个中兴呢?
图二  这种设计就能就能防雷劈 电压一高就短路 当然中间有保险丝 最多烧坏充电器 不觉得比图二合理多了???

网友A:
第一次见用1nF电容来防雷的

网友B:
防雷不是应该用压敏电阻和TVS管么?
在图2的C2位置并一个压敏电阻就OK了。只不过压敏电阻对于手机充电器这种廉价消费器来说成本太高了点。

楼主:
不是说了,元件是代替,,,
刚刚查了一下,跟实物对照了一下,电路板上名称CY1  10欧/1W  可能是压敏电阻,这也不危险吗?
http://baike.baidu.com/view/20826.htm

网友C:
看不懂,按说充电器那么小的体积应该装不下差模电感,L1应该是变压器吧,在初次级加个电容不是更危险?

图一  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之间加一个防雷劈的器件 大概300V左右 一打雷上千伏电压从市电线路传到手机接口上
很多充电器都有这种设计只是这个元件有空缺,但中兴牌子的充电器恰恰没有空缺,中国有几个中兴呢?
lz的意思是那个空缺元件应该加还是不应该加?

楼主:
这个看不懂,自己拆一个手机充电器,对付你们这些理论专家毫无办法,因为我只是小学毕业,只认识变压器,导线,其他的不认识。

楼主:
补充 中兴手机充电器(不能确定是否是山寨) 四个二极管是 M7 STC管(姑且认为是防雷的哦!亲!) 压敏电阻是连接的四个STC桥上的哦!产品质量好好哦!设计优良!使用的是高品质的元件哦!中兴牌的电气就是出不了国哦!在国内称山寨老大哦,换上ipone外壳,标上made in chain,就可以赚钱哦!出口的USB线材纯铜哦(这可是自己经历过哦),中国人纯铝喷一层漆就是铜的哦,1米“铜线”电阻就有10欧,我们中国人就是比外国人低人一等还有什么好说的哦。

网友D:
标着CY1的那是Y电容,不是压敏。第一张图肯定是Y,第二张图,我觉得也是Y,压敏一般放整流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着CY1的那是Y电容,不是压敏。第一张图肯定是Y,第二张图,我觉得也是Y,压敏一般放整流前。 ...

不管我事 我就这水平 我还捡了一个诺基亚充电器 和 山寨充电器 两个空载 发热量就不一样 诺基亚充电器未知螺丝 差不开 没办法:D。

网友E:
图理解的应该有问题。。。。压敏一般放在保险丝后面,整流前,变压器出次级一般都是Y电容,抑制噪声用。

网友F:
“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之间加一个防雷劈的器件 大概300V左右 一打雷上千伏电压从市电线路传到手机接口上”

怎么看这句话,都不像是在防雷。倒是相反

网友G:
防雷劈电路真被雷劈下就知道效果了

楼主:
书呆子们结贴喽 不跟你们瞎扯咯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书呆子们结贴喽 不跟你们瞎扯咯

防雷劈?
无知……

网友I:
我个人觉得不是楼主那么理解的,这根本没有防雷措施。只是EMC措施。

真要防雷这种小型东西基本没有。除非电源设置3孔插头,零火线间设置放电针。

类似图上这种,打雷了,烧的烧,炸的炸

网友J:
这个能防雷啊,我表示我ou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防雷劈?
无知……

无知碍你事了,碍你放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个人觉得不是楼主那么理解的,这根本没有防雷措施。只是EMC措施。

真要防雷这种小型东西基本没有。除非 ...

“EMC措施”自己去挖 自己拆一个山寨器自己去挖 你大爷

楼主:
一群窝囊废 一看别人骂山寨机 他就凑热闹 有本事自己去找一家骂骂 没办法某部门堵你的嘴 外国骂中国产品垃圾 中国生气!!!回家改良,真金白银全用上了,外国人用的真他妈爽,换一些绿票子绿帽子,中国就用这些狗屁,他们的还敢挖我,等一下你看他们是怎么发窝囊气的咯。

网友I:
好牛X的大爷 失禁,失敬~

敢问大爷:你真认为能防雷么?拿出理论证据来吧!晚辈特想学习一下!不要骂来骂去,就事论事。

网友I:
M7 = 1n4007,整流管而已。

我知道的防雷措施,基本都是用空气泄放管来将雷电放泄到大地,再经过TVS来保护。没有大地的参与,我怀疑没有什么器件能抵挡雷电的侵害。
以前在室外天线信号放大器上见到过叉指式的PCB覆铜,就像两个齿对齿的锯条,中间留有一丝间隙,这是土法制造的空气泄放管。

市面上很多充电器都结构简单,成本低廉,甚至1、2个三极管,若干电阻,1、2个二极管稳压管,1个稳压管,一个高频变压器就搞出来个万能充了。应该属于一个结构简陋的RCC开关电源,有时人耳能闻其声。

这种东西就不要研究了。

曾经拆卸过三星的座充,是那种充数码相机电池的,那里面的零件有高密度的贴片,有插脚,密密麻麻的,一时半会都看不懂,那才叫用料。而我们平时见到的充电器,放佛就是小孩子做实验小制作的东西~烧香拜佛求它别出事故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I:
M7 = 1n4007,整流管而已。

我知道的防雷措施,基本都是用空气泄放管来将雷电放泄到大地,再经过TVS来保护 ...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牛X的大爷 失禁,失敬~

敢问大爷:你真认为能防雷么?拿出理论证据来吧!晚辈特想学习一下!不要骂来骂 ...

我能防什么雷 那种诡雷美国人都没办法,拿出证据,就是精神证,院长你要不要啊。

网友L:
拿着无知当牛X。中国有多少这样的人呢?反正很多很多。给你补充一个,诺基亚的是Y型螺丝,用对应螺丝刀只能拧紧无法打出,可以用一字刀压上去,再用钳子敲几下,出来痕迹就能拧出来了。当然,如果这么说了你还不懂,那,反正也怪不了你,明知你无知还说那么多是我的错。

网友:
我表示看不太懂啊

网友M:
用来抑制EMI的吧,防雷到没听过,建议蚂蚁出来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拿着无知当牛X。中国有多少这样的人呢?反正很多很多。给你补充一个,诺基亚的是Y型螺丝,用对应螺丝刀只 ...

你这人怎么可以把我说的这么可伶 :'( 确实很可伶 , 基本上没什么文化,懂文化很重要吗?

网友N(2014-01-29):
表示不是太懂,没有做过防雷击方面的电路的设计,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