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和光栅位移传感器的接口

楼主(2013-07-22):
C8051F340的单片机,光栅传感器输出信号为A,B相,相位差90度的TTL信号。
以前用的查询方式,A和B相直接接IO口,查询状态可以得到4倍频的加减计数。
现在因为单片机要实时在液晶屏上显示数据,并且传感器输出脉冲最高可到100K的频率,用查询方式可能会丢失脉冲数据。查了一下以前的帖子,可以把A和B相接外部中断,采用边沿触发方式。不过F340这款单片机的外部中断没有双边沿触发方式,但是有几个捕捉/比较模块,可以采用双边沿触发的捕捉方式。
我想就把这种模块按照普通的外部中断来使用,对A和B相的信号采用双边沿触发捕捉,从而实现4倍频加减计数。没有问题吧?

楼主:
没人搭理

网友A:
没有问题,只是程序工作量大了点。

网友B:
没有双边缘触发  采用但边缘触发也行  然后在ISR里把触发模式再换一下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