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技术]
请教奇怪的ARM程序问题!

楼主(2013-07-22):
ARM, BCD, CD, tc, RTC
//*************************************************************************************************
// 时钟节拍 TICK 初始化
void TICK_Init()
{
        rRTCCON     =0x01;          // RTCEN=1,可以读写时钟
        rRTCALM      = 0x00;        // ALMEN=0不允许中断
        rBCDSEC      = 0x55;        // 时钟初始化为 13年07月22日 09时30分55秒
        rBCDMIN      = 0x30;
        rBCDHOUR  = 0x09;
        rBCDDAY     = 0x02;
        rBCDDATE   = 0x22;        // ******
        rBCDMON    = 0x07;
        rBCDYEAR   = 0x13;
        rRTCCON    = 0x00;         // RTCEN=1,可以读写时钟
        rTICNT        = 0xff;           // 节拍时间 (n+1)/128 = 0.1015625 秒
        rRTCCON    = 0x00;         // RTCEN=0,不可以读写时钟
}
//************************************************************************************************

如上程序,全速运行到 ****** 行时,程序不能往下运行,提示:DBE Warning 00256: Execution stopped, because of an unknown breakpoint (this indicates an internal error).
在此行程序单步执行时,也不能往下运行,提示:DBE Warning 00056: The statement into which was stepped is singular (i.e. it has no exit)

然后我把程序的PC设置成别的行(包括******后面的程序行),程序都能单步往下执行,不提示警告。
真的是太奇怪了,有哪位知道的大侠帮忙解答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的确很奇怪, 什么环境, 什么处理器?
提示是 Breakpoint , 那就检查一下断点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很奇怪, 什么环境, 什么处理器?
提示是 Breakpoint , 那就检查以下端点设置. ...

编程环境是ADS1.2,仿真运行是AXD,通过并口和 软件H-JTAG 转成JTAG和开发板连接,ARM芯片是S3C2440

网友A:
ADS1.2  很多年没有用了.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应该不大可能是开发环境的问题.
检查一下断点设置. arm 除了指令断点, 还有数据访问断点的.
如果的确没有断点设置, 那恐怕真要换环境了

网友B:
断电问题

楼主:
解决了!是断点问题(应该是AXD的Buger),虽然通过F9把自己调试用的断点都取消了,但是AXD内部的单步运行的断点还在(使用者看不到),断点太多就不往下运行了。
解决办法:执行  菜单 Execute --> Delete all Breakpoints 命令后, 程序马上就能继续往下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