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需要用ARM做一块多通道数据采集板,是用STM32还是S3C2410呢?

楼主(2013-07-22):
这两款那款更适合做数据采集一些?哪个会好上手一些呢

网友A:
用STM32,2410已经停产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看看功能和性能要求,STM32能搞定的话,根本不需要考虑2410

STM32布线、打样调试都比2410方便太多了

网友D:
可以联系我一下

网友E:
我刚用stm32做了块多通道数据采集板

楼主:
soga,我选了STM32,谢谢各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用stm32做了块多通道数据采集板

请问你做的是几通道的啊?我是用一个USART口直接引出了8个485串口,用分时使用的方法,但是我在单片机和485芯片中间加了3个6N137的光耦,不晓得在分时使用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你做的是几通道的啊?我是用一个USART口直接引出了8个485串口,用分时使用的方法,但是我在单片机和4 ...

我用的是103C6,共有三个串口,我全引出用作485口,中间也加了光耦,但没有使用时分复用的方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103C6,共有三个串口,我全引出用作485口,中间也加了光耦,但没有使用时分复用的方式。 ...

跑操作系统吗?

no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103C6,共有三个串口,我全引出用作485口,中间也加了光耦,但没有使用时分复用的方式。 ...

soga,因为我要接10个串口接口出来,所以必须要采用这种方式,那你对这种分时复用有了解不?

网友E:
我经常做TDM通道,但是没在USART口上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