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中的绝对地址

楼主(2013-07-22):
我在看一段程序,里边有一句是
xdata BYTE x0000[0xff] _at_ 0x0000;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就是把名字为x0000的但字节数组定义在xdata绝对地址为0x0000开始的255个字节.

网友B:
就是xdata的地址就是写入地址+0xff的地址,比如0x12,实际地址就是0x12ff。

网友C:
2楼正解~~~

就是把名字为x0000[0xff] , 字节数为 0xff 的一维数组,定义在xdata绝对地址为0x0000开始的255个字节内。

网友D:
看编译器手册   搜索“_at_”的意义和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名字为x0000的但字节数组定义在xdata绝对地址为0x0000开始的255个字节.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编译器手册   搜索“_at_”的意义和用法

谢谢~~:P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正解~~~

就是把名字为x0000[0xff] , 字节数为 0xff 的一维数组,定义在xdata绝对地址为0x0000开始的255 ...

谢谢~~: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xdata的地址就是写入地址+0xff的地址,比如0x12,实际地址就是0x12ff。

:P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是xdata的地址就是写入地址+0xff的地址,比如0x12,实际地址就是0x12ff。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看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名字为x0000的但字节数组定义在xdata绝对地址为0x0000开始的255个字节.

新手。还望前辈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