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雅臣 射极跟随器 输入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3-07-22):
大家好!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很多资料上说公集电极放大电路即射极跟随器的输入电阻很大 ,甚至无限大 ?为什么很大呢?请各位大侠帮忙说下原理
另外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那本书上,讲到射极跟随器,求它的输入电阻也只有5K,为什么不是无限大呢?

网友A:
说无限大是不对的,大约是贝塔×Re,如果忽略Rbe的话。
把铃木雅臣的图贴出来看看,一般情况不可能只有5K,除非Re只有几十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无限大是不对的,大约是贝塔×Re,如果忽略Rbe的话。
把铃木雅臣的图贴出来看看,一般情况不可能只有5K, ...

楼主:
贴图如上

网友B:
楼主看书,只看前半句,不看后半句?

向***教授学的?

网友A:
maychang说得对。5K是R1和R2并联的值。贝塔×Re的值太大了,所以忽略不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ychang说得对。5K是R1和R2并联的值。贝塔×Re的值太大了,所以忽略不计了。

5K是R1和R2并联的值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跟输入电阻无限大 有什么关系呢 没懂啊 麻烦在解释一下好吗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5K是R1和R2并联的值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跟输入电阻无限大 有什么关系呢 没懂啊 麻烦在解释一下好吗  ...

所谓“输入电阻”、“输出电阻”、“输入阻抗”、“输出阻抗”,一定是从某端口向某方向“看过去”的电阻或者阻抗。
所谓“射极跟随器的输入电阻很大”,是指上图从Ri2位置向右看过去的电阻(注意包括“地”在内,未画出),所谓“输入阻抗为5k欧,是指从Ri1位置向右看过去的电阻。
Ri1分三条支路:R1、R2和Ri2。Ri2很大,大到可以忽略。所以Ri1近似是R1和R2并联。

思考题:从Ri2向左看过去是多大?从Ri1向左看过去是多大?假定与输入信号串联的电阻Rs已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输入电阻”、“输出电阻”、“输入阻抗”、“输出阻抗”,一定是从某端口向某方向“看过去”的电 ...

版主 回答的太专业了 比山东蓝翔专业一百倍  谢谢辣 思考题答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