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面试的一道题,Vb点的波形?

楼主(2013-07-22):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3.2——0.5的方波吧~(我瞎猜的~)

网友B:
差不多,3.18V左右,
(5-Vb)/100+(Ui-Vb)/10=Vb/1000000,Vb/1000000约等于0,算出来是3.18V左右,波形跟输入波形一致

楼主:
看来我的理解没问题~~

网友C:
Ui方波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个由100欧姆和1M分压5v的直流分量

网友D:
用叠加原理很好算啊

网友E:
方波的顶部大约3.18V,底部大约0.45V,方波的幅度大约2.73V

网友B:
ls正解,忘了算输入等于0V时Vb电压来。这个题目找不出比节点电压法更简单的计算了,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口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