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3-07-22):
现在想实时统计齿轮转过的齿数,有什么方法可以统计这个数字?如果用传感器,该用哪种传感器?

网友A:
霍尔传感器

网友B:
    用一对发送/接收光器件,齿轮的一个齿遮光则无信号,齿与齿之间则透光有信号,用计算器统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对发送/接收光器件,齿轮的一个齿遮光则无信号,齿与齿之间则透光有信号,用计算器统计。 ...

你说的是光电传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传感器

那玩意不是测速的吗?

网友C:
光电的可以,那种槽型光耦也可以,如果你尺寸可以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电的可以,那种槽型光耦也可以,如果你尺寸可以的话

光电的发射光束直径大概有多大?因为齿轮之间的每个齿之间的间隙比较小。

网友B:
     不一定要有用可见光器件。可以采用聚焦、遮挡的办法控制光束大小,在两个齿轮吻合之外的对方采样。还可以用反射接受办法采样,齿轮有反射,间隙无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要有用可见光器件。可以采用聚焦、遮挡的办法控制光束大小,在两个齿轮吻合之外的对方采样。还 ...

这感觉做的有点复杂了.....我想越简单越好...不需要多大的精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感觉做的有点复杂了.....我想越简单越好...不需要多大的精度。

如果不苛求精度,最简单的方法是测量它的转速,从尽可能方便的地方采样就可以。传感器可以直接连接在被测齿轮的轴上,也可以在齿上,或者安装在和它有一定转速比例关系的其它位置。如果你对系统比较了解,甚至有可能不必专门为此增加传感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光电的发射光束直径大概有多大?因为齿轮之间的每个齿之间的间隙比较小。 ...

槽型的缝隙1MM左右,挡住缝隙即可动作。发射与接收之间估计有8MM 间隙吧!

网友E:
有专门的齿轮传感器,是霍尔原理的。有个磁铁在传感器里,可以很密的轮齿。你可以上网搜一搜。

网友F:
楼上说的靠谱,光电在现场灰尘油污是个大问题,我所见到的都是用的楼上的方案

网友G:
光电编码器,也叫光电码盘

网友H:
有一种传感器叫齿轮传感器。

网友I(2013-11-20):
引用 网友E:
有专门的齿轮传感器,是霍尔原理的。有个磁铁在传感器里,可以很密的轮齿。你可以上网搜一搜。 ...

是磁阻器件做成的齿轮传感器,频响》100k

网友J:
可以使用红外光电收、发器实现,就算没有编码器也可以计算转过的齿轮数,方法是:在齿轮的测边靠近齿轮的位置安装光电收发器,发光管发出的光照射到齿轮上,经过齿轮的放射,接收管接收到放射关;由于齿轮表面是不平坦的,并且齿轮是转动的,这样接收管收到的光的强度就会周期性变化,接收管输出周期性变化的信号,经过放大整形,输入MCU计数。基本上每转过一个齿轮,就会输出一个脉冲。

网友K:
一般用磁电传感器,根据齿轮的气隙形成感应电压,然后整形输出。

网友L:
用接近开关.

网友M:
光电开关槽就可以了,应速度不是很快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L:
用接近开关.

接近开关的高频不够,如果齿轮太密,转速高,频响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