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复位电路怎么分析呢?

楼主(2013-07-22):
芯片的11脚RESETB所接的是一个复位电路,跟传统的RC复位电路相比有啥优势??请问这个复位电路的三极管,二极管有啥作用??
能分析下这个电路么?

还有这个复位电路会消耗多少UA的电流呢,我要做低功耗

网友A:
正常工作时基本不额外消耗。
启动是由于时间短,电流也不大。如不是经常启动,也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工作时基本不额外消耗。
启动是由于时间短,电流也不大。如不是经常启动,也可以忽略。 ...

能分析下这个复位电路的原理吗

网友B:
不就是低电平复位么?平常都是高电平复位

网友A:
如果你真想学习应该去看基础书藉。
这玩意儿,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起来,真的没什么意思。很不系统,对学习没什么帮助。
这东西也许你不会设计,但稍微有点基础应该能看懂的。

网友C:
貌似是上电的瞬间电容导通 三极管导通 复位 ,然后就稳定高电平不复位

网友D:
二极管加快断电响应

网友E:
三极管有反相,放大作用,使得下拉快速,三极管基极电压变化在集电极被放大,加快
二极管有断电后快速放掉电容上电荷的作用

网友F:
就是,这个是最基础的模拟电路知识,必须要自己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