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面是我修改的pic12f615单片机定时器0的程序,实现不了~

楼主(2013-07-22):
主要思路就是定时点亮输出端口的LED灯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3B31);
void init();
uint intnum;
void main()
{
        init();
       if(intnum==5)
     {
               intnum=0;
               GPIO=0xff;
      }
           else
               GPIO=0x00;
}

void init( )
{
        TRISIO=0;
        GPIO=0;
        OPTION=0x07;//
        INTCON=0xa0;
        TMR0=61;
}

void interrupt time0()
{
        T0IF=0;
        TMR0=61;
        intnum++;
}

网友A:
主程序连个while都没有,IO的初始化呢,时钟的初始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程序连个while都没有,IO的初始化呢,时钟的初始化呢

仿照郭天祥的例子改的: 例子如下: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3B31);
void init();
uint intnum;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intnum==5)
                {
                        intnum=0;
                        RD0=!RD0;
                }
        }
}

void init()
{
        TRISD=0;
        PORTD=0;
        OPTION=0x07;
        INTCON=0xa0;
        TMR0=61;
}

void interrupt time0()
{
        T0IF=0;
        TMR0=61;
        intnum++;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照郭天祥的例子改的: 例子如下: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你的明显少个wh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