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 关于graph中显示图形的时间长度问题

楼主(2013-07-22):
在论坛的一篇**中看到图形显示时间=Display Data Size*(1/Sampling Rate),https://bbs.21ic.com/icview-475004-1-1.html
但是我改了显示频率之后,横坐标变小了,应该是时间减少了,为什么显示的波形个数没有变化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会变的啊   看着横坐标值发生变化了  波形 确实没有变化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还望你继续修改相关参数   再查看波形

网友B(2017-06-19):
请问lz解决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