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能否实现程序分块升级,不是IAP 整个程序升级

楼主(2013-07-22):
例如我程序建立了5个任务, 每个任务负责一个功能,很多情况下我们只是更新了某个任务,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只升级程序中的一块,而不是整体。

类似我们QQ有时候更新也只是更新 几百K的补丁。

网友A:
貌似不行吧,没见过这样升级的。想法很好,希望以后能实现。

网友B:
没试过,应该可以的,但是有条件,比如设置几个拨码开关,通过开关设置要升级某个任务就删除这个任务,再进行升级,升级好之后再把开关打过来让任务运行。在写任务的时候要注意每个任务必须完全独立,每个任务写的FLASH地址必须清楚。

网友C:
每个任务放在单独页中, 可以单独擦除, 那么有编程软件的支持, 实现是完全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