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不解的能耗问题

楼主(2013-07-22):
现为一系统供电5V/1.5A左右,当市电切断时电池供电,电池是锂电池,我想问是电池升压到5V直接供电好还是先升压到12V再降到5V的好,求解啊!

网友A:
这当然是升到5V直接供电好,升到12V再降到5V这中间经过了两次转换,效率更低,损耗更大

网友B:
楼上说得有道理.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不掉电快速切换的问题. 要处理好这个电源切换过程.

网友C:
用电压比较器直接切换MOS就可以做到无缝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有道理.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不掉电快速切换的问题. 要处理好这个电源切换过程. ...

用MOS管切换了

网友D:
从效率来讲,最好电池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