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收音机收音效果差

楼主(2013-07-22):
       买了一辆车,收音效果很差。路过高压线一路'莎莎'。其它路段偶尔才冒出“莎莎”声。尤其是低频  87.9M、89.1尤为明显。
     1.  拆开一看原来屏和主机用了一根40-50CM的连接线,应该是屏对它有干扰。把屏拔了收音效果好很多。
     2.  把玻璃天线拔了,随便搭界两短线,收音效果也比较好。
    所以,我认为是玻璃天线和天线放大器之间不匹配。如果不匹配,能否手动改改玻璃天线?有朋友愿意指点下不,我还是蛮喜欢听收音机的。

楼主:
CHU YANG  大叔  能否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屏对收音干扰很大的

网友B:
车都买了,换个CD吧,
要不就自己折腾改天线

网友C:
连接线上加个磁环试试?

网友D:
你啥车,我看有些车上收音机效果很好。

网友E:
改进措施:
1、单独将天线引出并配用全向天线
2、在天线后加一级低通滤波器
3、增强电源系统的滤波和去耦

网友F:
难道是天线引入的噪声系数大?
换个超外差的效果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G:
玻璃天线是有源天线。
从你描述来看,应该是LCD屏对收音机电路的干扰很大,这里应该确定是,屏的功耗一般都很大,所以厂家都会用DC-DC来给LCD屏供电,DC-DC本身就干扰很大,有可能通过GND或者power对收音电路造成干扰。

你的是国产的车吧,国产车一般都爱学国外的高档车,收音部分喜欢用玻璃天线或者鲨鱼鳍天线。但是如果收音没有做好,也是白搭。

建议你把机器拆下来,用一根75cm长的导线做天线(不用玻璃天线),看看效果如何,如果可以,想办法把这个75cm的天线放在车里就可以。
如果有工具,还可以在机器里面做一些动作。

网友H:
汽车电子的东西有的时候不好整
应该是耦合部分没有处理好

网友I:
我就想知道是什么车

网友J:
  换个呗~莎莎的很难听~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就想知道是什么车

我也很想知道,,,什么车,,,,现在的车电子设备都做得很好了啊

网友L:
车上设备一般都经过严格测试了的,多半是天线没有接好,电路应该不存在问题的。实在不行直接找4s店换一个吧,车载CD 4S店里面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