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怎么给AM355X芯片供电?

楼主(2013-07-22):
(无正文)

网友A:
简单一点, 用隔离的 DCDC. 可以去看看 https://bbs.21ic.com/iclist-174-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一点, 用隔离的 DCDC. 可以去看看 https://bbs.21ic.com/iclist-174-1.html

主要是不知道用什么电源模块给AM3359供电,大神能不能指导一下,第一次用以前也没基础,求救啊

网友B:
官网去下,原理图

网友A:
芯片手册有供电要求.
芯片的网页上应该能找到典型供电推荐电路等方面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手册有供电要求.
芯片的网页上应该能找到典型供电推荐电路等方面资料吧 ...

恩,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我想问下,为啥AM3359有的电源端口有两种电源模式比如VDDSHV1就有个1.8V和3.3V的模式。那供电时只供其中一种模式还是2种模式都供,如果都供的话那GPIO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A:
1.8V 是内核电源, 3.3V 是 IO 口电源.
如果都供的话那GPIO使用 3.3v, 输出电压是 3.3V,
这个问题手册有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V 是内核电源, 3.3V 是 IO 口电源.
如果都供的话那GPIO使用 3.3v, 输出电压是 3.3V,
这个问题手册有详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