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直流放大器

楼主(2013-07-22):
有没有做过宽带直流放大器的前辈给点建议啊!

网友A:
我做过,一般带宽超过10M的放大器,基本为电流反馈型运放,但也有一些事电压反馈型的,比如OPA686等。电流反馈型的有OPA695、OPA820等,带宽都和宽,满足一般要求,但要注意电流型反馈的用法。你可以去ti官网上查查这几款芯片的资料。希望对你有用,谢谢!

网友B:
带宽在250MHz\350MHz\500MHz的运放,很多也都是电压反馈型,电流反馈型的运放目前在市面还在保持出货的型号已经很少,因为市场用量实在太小,IC厂家都不愿意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宽在250MHz\350MHz\500MHz的运放,很多也都是电压反馈型,电流反馈型的运放目前在市面还在保持出货的型号 ...

电路图如图 输入为峰峰值20mV的正弦波 输出达到4V以后就自激 ...求大神!

网友C:
怎么有正反馈???注意运放的相位余量。

网友B:
看电路是要放大功率啊,这个普通运放都搞不定的,没有那么大的输出驱动能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是要放大功率啊,这个普通运放都搞不定的,没有那么大的输出驱动能力的 ...

我最后一级用的是电流型运放 手册上的输出电流可以达到25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有正反馈???注意运放的相位余量。

我选的运放带宽都是几百MHZ 手册上信号达到10M的时候相位余量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