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还是tl494

楼主(2013-07-22):
能帮我具体分析分析tl494吗?第一,效率问题,效率该如何测出来,特别是输入功率。第二,pwm的占空比问题,占空比是通过输入和输出电压算出来的吧,但是输入变化,输出不变,则占空比的调节机制是如何的?谢谢

网友A:
题目很大, 建议楼主找本开关电源的书啃一啃吧.

网友B:
听版主的建议吧

1)用什么控制芯片跟效率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跟TOP 散热PCB 磁性器件等等都有关系
2)书上说的那些 稳压电源  是在已经稳定满载(或者是说明负载)的情况下给出的定结论
  实际开关稳压电源是随着负载在调整占空比的
  也许搞清楚静态工作点就可以搞清这个概念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悉心指导

楼主:
为什吗给分结贴不行,只能是无满意结贴?????????

网友C:
呵呵   开关电源  这一块  个人觉得真的是博大精深  需要花很多时间去钻研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