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分享】基于AP3706的大功率LED驱动电源的设计

楼主(2013-07-22):
随着LED照明技术的发展进步,LED产品以节能、环保、光效高、无热辐射、寿命超长等优点逐渐被市场和消费者所接受。LED灯具与传统照明灯具相比,相同照度下节能70%以上,寿命更是长达40000小时以上。本设计采用采BCD公司研发的大功率LED驱动电路控制芯片AP3706,研发了一款AC\DC隔离式大功率LED驱动电路,此电路以较少的元器件实现了恒压、恒流的输出,宽电压范围输入,最大限度的满足了大功率LED驱动电路的各项要求。
AP3706具有以下特点:1)通过原边控制实现恒压恒流输出;2)省略传统的光耦反馈电路;3)避免了繁琐的环路补偿电路,电路控制精度得到进一步提高;4)芯片内部采用了随机频率变化控制方式,最大限度减少系统的EMI干扰[2]; 5)电路工作在非连续模式;6)采用了谷底开关技术,进一步降低电源的损耗;7)内部软启动功能;8)具有输出开路、短路、过压保护功能。
    电路设计要求是输入电压AC 85V-265V,输出负载为4颗到6颗Vf =3.5V的大功率LED,保持0.35 A恒流电流输出,效率73%~85%。

楼主:
  电路原理图如下:

楼主:
交流输入整流滤波电路
通过桥式整流电路D1对交流输入电压进行整流,将输入的交流电压转变为为高压直流电压。电路中C1,L1,L2,C2组成的π型滤波电路,目的是对电路中产生的各种频率的EMI噪声进行有效的抑制。电感L1主要对中频EMI噪声进行抑制,电感L2具有高频特性对电路中产生的高频EMI噪声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3]。通过电路中设置的F1对输入浪涌电流进行抑制,同时F1作为电流保险保护后级电路安全运行。为了更好地通过雷击测试电路设计时采用R18为电感L1提供电流旁路通路。

楼主:
功率变化部分
    电路中变压器(T1)担负着初次级能量传递的功能,通过AP3706控制功率三极管(Q1)的开通与关断之间的不断转换,电路初级侧的直流高压通过变压器耦合到次级变化成低压输出。功率三极管在开通与关断的瞬间都会产生电压尖峰和EMI噪声,为了抑制电压尖峰以及EMI噪声,电路设计时加入了RCD吸收电路,即电路中R9、D4、C6组成的电路。输出整流滤波电路由肖特基二极管(D2)和电解电容(C3,C5)组成,电阻R5和电容C12组成了次级RC吸收电路,用于抑制肖特基二极管(D2)开通、关断瞬间激增的电压尖峰和由此产生的EMI电磁辐射噪声。为了保证电路在空载时输出电压在稳定范围内,设计时电路中增加了负载电阻R13。

楼主:
3.3 AP3706外围电路设计
设计中AP3706的供电电路与输出电压反馈控制电路共用一个辅组绕组。在一些输出电压精度要求比较高的电路设计中,为了达到次级输出电压的精度控制可以采用反馈电压与AP3706供电电压分开供电的供电方式,分压电阻R15,R16采用精度为1%的电阻对绕组的输出电压进行分压,为反馈端口提供更加精确的电压。二极管D3和电容C4组成整流滤波电路为AP3706提供工作电压。为了达到整体电路的工作效果电路设计时AP3706周围电子元器件必须尽可能的与之减小距离。
电阻R3、R10为AP3706提供初始启动电流,为了保证电路在低压输入时正常工作,同时兼顾电路整体效率,电阻R3、R10的总阻值为1.5MΩ。电路初级最大峰值电流通过精度为1%的精密电阻R2、R4设定。通过设定电阻R8、R7的比值,可以调整电路的输出电压调整率与输出电流的精度。
4 电路性能测试结果
    经过对电路进行实际满载测试,在输入电压Vin=230V时电路的效率大于78%,该电路的设计符合能源之星EPS2.0对主动模式平均效率要求的最终标准,电源满负载效率与输入电压对照见图3。并且该电路在空载时电源的输入功率为78mW@115Vac 和160mW @ 230Vac, 电源空载输入功率与输入电压对照见图4。

图3. 电源满负载与输入电压对照
Fig3. Full load efficiency vs. input voltage

图4 电源空载输入功率与输入电压对照
Fig4. No load input power vs. input voltage
    输入电压不同的条件下电路恒压恒流输出的特性曲线见图5,由测试曲线数据判断,该电源的恒压恒流性能稳定。

图5. 电路恒压恒流输出特性
Fig5. CV/CC Characteristic
5结论
   本文基于BCD公司最新推出的原边控制电路控制芯片AP3706开发的大功率LED驱动电路,不仅实现了宽电压范围输入,恒压、恒流输出,同时省略了光耦反馈电路以及次级控制电路,具有整体电路元件数量较少,体积小,成本低,性能优越、方案新颖等特点,可以满足大功率LED驱动电路的一系列指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