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修改版,Hbridge,分立元件,第一次来晒哈

楼主(2013-07-22):
新手画板,请大家来看看哪里需要改进的,
画的是H桥电路,手工制板的,焊盘啊,线啊都加大了,
AD13画,怎么感觉多边形敷铜那么别扭啊??
怎么敷出漂亮的铜箔啊??

这是修改后的,请大家再来看看

感觉敷铜那块不怎么熟练,不懂用图形敷铜,哪位在行的指点一二呗

网友A:
怎么感觉铜箔和狗啃的一样;P
楼主可以试试用宽度比较大的走线来画  会比较好看点

网友B:
板子砍掉一半再布局布线

网友C:
浪费板子

网友D:
元器件位置可以在调整下,走线宽度也可以调整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铜箔和狗啃的一样
楼主可以试试用宽度比较大的走线来画  会比较好看点 ...

用宽度大的走线画???!
不是很理解捏~~~不是直接用AD的多边形敷铜工具么?在里面修改线宽属性??还请赐教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宽度大的走线画???!
不是很理解捏~~~不是直接用AD的多边形敷铜工具么?在里面修改线宽属性?? ...

都可以的  方法很多种  好用就行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元器件位置可以在调整下,走线宽度也可以调整下,呵呵

请教下,元件布局是按照功能布局还是按照信号走向,还是优先考虑线路的布通率来布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砍掉一半再布局布线

恩!回去试试看!顺带问下板子的边框尺寸怎么确定啊?比如我画好了原理图,画PCB板的板框根据什么来定?还是布局的时候尽量布密些,最后再画板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的  方法很多种  好用就行  加油

恩恩!多谢前辈赐教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回去试试看!顺带问下板子的边框尺寸怎么确定啊?比如我画好了原理图,画PCB板的板框根据什么来定? ...

自己估算多少器件用多少面积板子

网友E:
尺寸有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面的不错

呵呵,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元件布局是按照功能布局还是按照信号走向,还是优先考虑线路的布通率来布局啊?? ...

通常按照信号的走向走线

网友G:
R3的右边短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铜箔和狗啃的一样
楼主可以试试用宽度比较大的走线来画  会比较好看点 ...

不是狗啃的

好像是**爪子挠的

或者屎壳郎 爬的 。。。。

-----玩笑玩笑----小时候老师就是这么说我滴。。。。

网友I:
我还不会啊!!可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还不会啊!!可怜。。

没事,我也刚起步而已,加油

网友J:
将线宽加错在进行铺铜。

网友B:
你干嘛不用贴片器件做啊,
板子砍掉一半

网友K:
板子可以在小点,然后线宽加大,这样在铺铜就可以不那么难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干嘛不用贴片器件做啊,
板子砍掉一半

我们在学校手工制板的,贴片估计不是很有把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