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op07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问题

楼主(2013-07-22):
刚注册的菜鸟,求问各位大神:
     最近在做一个测温探头的电路,用的op07放大探头输出模拟量信号,一级放大十倍,第二级放大100倍,后面还接了一个电压跟随器,都用+5V/-5V稳压电源供电,探头输出电压在3mV 左右,最多不超过4.5mV,经过实测发现第一级放大正常,第二级倍数不够,而且模拟电压越高输出的倍数有降低的趋势,电阻用表打过没问题,是不是焊接的时候放大器烧坏了?(我刚注册木有积分悬赏啊,希望大家帮帮我,谢谢!)

网友A:
不知道第二级的输出电压有多高?猜测是不是饱和了,OP07不是轨到轨运放,最大输出电压达不到电源电压。你的第一级是将30mV-4.5mv放大10倍,就是30mV到45mV,第二级放大一百倍,就是3V到4.5V,5V供电,输出4.5V有点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第二级的输出电压有多高?猜测是不是饱和了,OP07不是轨到轨运放,最大输出电压达不到电源电压。你的 ...

谢谢你关注,关键是,我实测1.46mV 探头输出的时候,在第二级输出端就只有1.22V的了,这个 没有饱和吧

网友A:
1.22V没有饱和,还可以看下你探头的驱动能力,就是探头能输出多大电流。
你可以加一个电位器分电源所得的几个mV的电压,看第二级的放大倍数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2V没有饱和,还可以看下你探头的驱动能力,就是探头能输出多大电流。
你可以加一个电位器分电源所得的几 ...

哦,明天试试!  谢谢!:handshake

网友A:
还有就是你测得的探头输出1.46mV是用万用表测的吗?但是你用的电阻已经很大了,是200k和2M,万用表的内阻也就是几M的样子。换句话话说,你的电阻已经影响到万用表测量的准确度了,你测得的1.46mV不一定是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你测得的探头输出1.46mV是用万用表测的吗?但是你用的电阻已经很大了,是200k和2M,万用表的内阻也 ...

对,我就是用的万用表测的输出,哦!  这样啊!  谢谢!

网友B:
放大倍数用可调电阻调,多个点来回跳就准了吧

网友C:
C3用法错误。应该在C3前加个电阻。

网友D:
LS说的有理,运放输出不能对地并联电容。
放大倍数肯定是测量不科学,是测量误差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3用法错误。应该在C3前加个电阻。

您好,这个电阻加多大的合适呢?  和前面一样?

1k就行

网友:
把C3去掉,就差不多了!

网友E:
R1、R2、R3、R4电阻选的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R1、R2、R3、R4电阻选的有点大。

这也会影响到放大倍数么?  我测出第一级的倍数感觉还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也会影响到放大倍数么?  我测出第一级的倍数感觉还可以

对OP07的偏置电流来说,不算大。
常规取值一般前面都是10k,反馈电阻再根据倍数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OP07的输入阻抗来说,不算大。
常规取值一般前面都是10k,反馈电阻再根据倍数来。 ...

哦,谢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关注,关键是,我实测1.46mV 探头输出的时候,在第二级输出端就只有1.22V的了,这个 没有饱和吧 ...

1.46mV怎么测的?换个好点的表再测测。或者不要接后面的放大部分,直接测量探头输出多少。

网友F:
是懂非懂

网友G:
楼主,问你解决了嘛?我也感觉C3用的不合理,求证最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C3用法错误。应该在C3前加个电阻。

我加了一个2K的R,现在正常了,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问你解决了嘛?我也感觉C3用的不合理,求证最终原因

可能确实是C3的问题,用法不当,不能在运放的输出端直接并电容接地,我在它之前加了一个2K的电阻,探头断电测输出1.41mV ,然后上电测跟随器输出是1.41V,虽然有波动但范围在mV 级,应该说是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6mV怎么测的?换个好点的表再测测。或者不要接后面的放大部分,直接测量探头输出多少。 ...

我就是断电测的探头输出,现在已经解决了,问题出在C3上,不能直接由运放输出端接地,我在它之前串了一个2K的电阻,谢谢关注!

网友H:
输入电阻会不会大了点,第二级电容这么接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入电阻会不会大了点,第二级电容这么接没明白

具体怎么回事我也没明白,但是加上去就好了

网友I(2013-09-09):
觉得应该是运放的失调电压导致的输出电压偏移,第二级输入端串一个1k的电阻就是为了减小Vos

网友:
电路 中有 问题的地方 上面的  都 点出来了 。  你 的 测探头 输出 电压是1 3  脚的电压?

网友J(2014-01-01):
最近正在研究运算放大器,学习了!

网友K(2014-02-25):
:)学习了 最近关注运放的用法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你测得的探头输出1.46mV是用万用表测的吗?但是你用的电阻已经很大了,是200k和2M,万用表的内阻也 ...

你好,请问这种情况下该用什么设备测呢

网友M:
建议更改一下正负5v电源

网友M:
还有就是op07第一级之后最好加一个输出电阻

网友N:
输出端加个50欧姆的解耦电阻不知行不行

网友O:
看楼主的应用应该是红外测温,但是没看到你测探头内部温度的补偿电路,是不是要求精确度不高啊?

网友O:
另外纠正下,你的第二级应该是放大101倍,不是100倍。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另外纠正下,你的第二级应该是放大101倍,不是100倍。

你说的对,呵呵!

网友Q(2014-04-15):
大家都好列害,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R(2016-04-06):
OP07不是轨到轨运放?输入才几十个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