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焊接问题

楼主(2013-07-22):
贴片的发光二极管在在产品上不亮,重新焊接后又亮了,有10%的不良,怀疑是来料问题,但今天用50颗来料贴红胶,过回流焊都亮了,以前到底怎么回事啊?不存在虚焊,假焊。

网友A:
接触不良吗??

网友B:
你这个产品是双面贴元器件吗??看一下PCB加工工艺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可能氧化了

网友D:
检查焊接工艺吧。

网友E:
还是焊接的又问题吧!

网友F:
温度高了。

网友G:
LED本来就比较脆弱,一般只过一遍焊

网友H:
“贴片的发光二极管在在产品上不亮,重新焊接后又亮了,有10%的不良,”
————语意不清:到底是把产品上的贴片发光二极管焊下来后又焊回去呢?还是把产品上的贴片发光二极管焊下来后扔了,换个新的发光二极管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