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如何产生带死区的SPWM波?

楼主(2013-07-22):
最近写了一个产生SPWM波的程序,带死区,使用了TIM1和死区寄存器还有DMA1,但是现在产生的波形有问题,如果我删掉死区的那部分设置,其余部分能正常产生一对互补的SPWM波(不带死区),或者删除掉DMA改用定时器中断也可以正常产生带死区的SPWM,初步确定是配置或者寄存器产生了冲突,但是一直没有找到问题所在。请教大家有什么问题帮我纠正一下啊,下面是我的配置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TIM1_CCR3_Address    0x40012C3C
#define TIM1_CCR2_Address    0x40012C38
#define TIM1_CCR1_Address    0x40012C34
#define TIN1_CCR4_Address    0x40012C40
#define MAX_TABLE 180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uint16_t SRC_Buffer[MAX_TABLE] = {
1000,1033,1066,1099,1132,1165,1198,1230,1262,1294,1325,1356,1386,1416,1446,1475,
1503,1531,1558,1585,1611,1636,1660,1683,1706,1728,1749,1769,1788,1806,1823,1839,
1854,1868,1881,1893,1904,1913,1922,1929,1936,1941,1945,1948,1949,1950,1949,1948,
1945,1941,1936,1929,1922,1913,1904,1893,1881,1868,1854,1839,1823,1806,1788,1769,
1749,1728,1706,1683,1660,1636,1611,1585,1558,1531,1503,1475,1446,1416,1386,1356,
1325,1294,1262,1230,1198,1165,1132,1099,1066,1033,1000, 967, 934, 901, 868, 835,
802, 770, 738, 706, 675, 644, 614, 584, 554, 525, 497, 469, 442, 415, 389, 364,
340, 317, 294, 272, 251, 231, 212, 194, 177, 161, 146, 132, 119, 107,  96,  87,
  78,  71,  64,  59,  55,  52,  51,  50,  51,  52,  55,  59,  64,  71,  78,  87,
  96, 107, 119, 132, 146, 161, 177, 194, 212, 231, 251, 272, 294, 317, 340, 364,
389, 415, 442, 469, 497, 525, 554, 584, 614, 644, 675, 706, 738, 770, 802, 835,
868, 901, 934, 967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DMA_Configuration();

  /* TIM1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000-1;//72M/x=frq R*C=0.025 R=100K,c=100000p=0.1uf=0.0000001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2;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 Channel 3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5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启用CCR1寄存器的影子寄存器(直到产生更新事件才更改设置)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启用CCR2寄存器的影子寄存器(直到产生更新事件才更改设置)
//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死区设置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0xf0;  //这里调整死区大小0-0xff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Dis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TIM_BDTRConfig(TIM1, &TIM_BDTRInitStructure);

  /* TIM1 Update DMA Request enable */
  TIM_DMACmd(TIM1, TIM_DMA_Update, ENABLE);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_Cmd(TIM1, ENABLE);

  /*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while (1)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 TIM1, GPIOA and GPIOB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DMA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A Configuration: Channel 3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B Configuration: Channel 3N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5 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1_CCR3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RC_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MAX_T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5 enable */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

楼主:
补充一下问题,使用的是STM32F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