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步无法进入中断

楼主(2013-07-22):
cmd文件昨天已经从flash_lnk.cmd换成flash_lnk.cmd文件,jtag在线调试,单步状态下还是无法进入中断。点击全速运行时可以进入中断,这是我的中断跳转语句  PieVectTable.EPWM1_INT = &ISR_Run,单步运行时,我观察EPWM1计数寄存器确实已经增加到了PRD,并且中断标志位EPWM1_INT也由0变为1,但就是不进入中断,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急求解决

网友A:
Debug的时候,通过单步运行,发生了中断,程序也无法进入中断。正确的调试方式是,在Interrupt函数中设置断点,然后让程序自动运行下去,如果成功进入中断,则会在断点处停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bug的时候,通过单步运行,发生了中断,程序也无法进入中断。正确的调试方式是,在Interrupt函数中设置断 ...

楼上说的是啊,但不运行不一定可以进入中断的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单步运行不一定会进中断   你可以全速运行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设硬件中断

网友E:
楼上说的对

网友F:
确实应该连续运行的

网友G:
应该连续运行

网友H: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