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16 和F2808的cmd文件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3-07-22):
F28016 和F2808的cmd文件可以通用吗

相关下载

楼主:
这两款芯片是pin to pin兼容的

网友A:
不通用。管脚兼容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芯片Memory Map划分是否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通用。管脚兼容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芯片Memory Map划分是否一致。

说的很对  全力支持

网友C:
CMD文件是对存储器分布管理的文件。只有内部存储器完全一样(块的分布、地址、大小等)则可以通用。

网友D:
多看看cmd资料,就会有一点点懂了。

网友E:
貌似不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貌似不可以的

是不可以的  存储器大小不一  分配肯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