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的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3-07-22):
现有96位的数据要发送,设定的帧格式为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发送时单片机是不是自动将这96位数据分成12个数据帧,每个帧位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进行依次发送?

楼主:
假如A设备要发96位的数据给430单片机,A设备的帧格式是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这个是A设备设定好的,不能再改动了)。再将单片机的串口通信帧格式也设定为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后,此接收过程是什么样的?即这96位数据是只在一次串口接收中断中就能全部接收完毕(用一个for循环语句进行接收),还是经过12次串口通信(每接收一帧产生一次中断)这样进行接收??

网友A:
首先看你这96位数据的来源,如果本身是字节型的,那么一字节一字节的依次放入串口寄存器进行发送,如果是外部连续的96位脉冲之类的本身并无分割的信号,那么需要先用程序进行分割,96位就是12字节,然后同样依次发送即可。
接收时如果使用中断,对于96位数据当然要分为12次,也就是需要执行12次中断后才能完成。

网友B:
坐沙发来了,看完楼主的介绍的,你是想做模拟的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