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双向可控硅Vgt(触发门极电压)到底指的是什么

楼主: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Vgt(触发门极电压)到底指的是什么? 是G和T1之间的电压? 还是交流AC的电源电压(220V,有这样夸张吗?我看书说一般只有几伏而已)
还有 为什么 我通过R7电阻的电流 只有(0.05mA),难道Igt触发门极电流只有0.05mA就能驱动可控硅?

网友A(2013-07-23):
Vgt(触发门极电压)到底指的是什么? 是G和T1之间的电压,也就是一个PN结的压差,约0.7V。

可控硅具有自保持特征,即流入G的电流大于等于 Igt触发门极电流,可控硅即导通,此时彻底取消流入G的电流,可控硅还是保持导通状态,除非去掉T1,T2之间的电压~~~

这样,就能理解,通过R7电阻的电流, 只要大于等于 Igt触发门极电流(0.05mA),  可控硅就触发成功,保持导通状态。即 Igt触发门极电流只要0.05mA,就能驱动可控硅。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我看说明文档BTA21,触发电流是20~50mA,为什么我0.05mA就可以触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t(触发门极电压)到底指的是什么? 是G和T1之间的电压,也就是一个PN结的压差,约0.7V。

可控硅具 ...

触发电流是不是在导通后!就近似为0啦!! 只是在通的瞬间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触发电流是不是在导通后!就近似为0啦!! 只是在通的瞬间有!

可控硅触发导通后, 触发电流可以为0, 但不一定为0,视加在G和T1之间的电压而定,总之,可控硅触发导通后,此时彻底取消流入G的电流,可控硅还是保持导通状态,除非去掉T1,T2之间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触发电流是不是在导通后!就近似为0啦!! 只是在通的瞬间有!

触发导通之后,触发信号可以撤掉。但若不撤掉,并不影响晶闸管工作,晶闸管仍然导通。不撤掉仅仅是多耗一些电。
当然,触发信号不能持续时间太长,否则将造成该关断时未关断,形成误动作,这是有可能烧毁电路的。

楼主:
谢谢你们回复!有没有方法测这个触发电流?用一般的万用表可以不?

网友C(2013-09-25):
可控硅应用与技术讨论群:31549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