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求解程序中的data为什么不用code,

楼主(2013-07-23):
code, CD, TE, AC, LCD

程序名称:   LCD1602显示时间
说明:使用本程序你必须把 SE3设置为1-2短接  SE5设置为2-3短接

*****************************************************************/

/*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op() _nop_()

sbit lcd_rs_port = P2^0;   /*定义LCD控制端口*/
sbit lcd_rw_port = P2^1;   /*定义LCD控制端口*/
sbit lcd_en_port = P2^2;   /*定义LCD控制端口*/
#define lcd_data_port P0   /*定义LCD控制端口*/

sbit  T_CLK = P1^2;   /*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
sbit  T_IO = P1^3;   /*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
sbit  T_RST = P3^3;   /*实时时钟复位线引脚 */
sbit  ACC0 = ACC^0;
sbit  ACC7 = ACC^7;
uchar code mun_to_char[] = {"0123456789ABCDEF"}; /*定义数字跟ASCII码的关系*/
uchar data time_data_buff[7]={0x00,0x00,0x09,0x01,0x01,0x04,0x09};/*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uchar data lcd1602_line1[]={" 2000/00/00  000"};
uchar data lcd1602_line2[]={"    00:00:00    "};
uchar code Weeks[][3]={{"SUN"},{"MON"},{"TUE"},{"WED"},{"THU"},{"FRI"},{"SAT"},{"SUN"}};

/********************************************************************

函 数 名:RTInputByte()
功    能:实时时钟写入一字节
说    明:往DS1302写入1Byte数据 (内部函数)
入口参数:d 写入的数据
返 回 值:无
设    计:zhaojunjie           日    期:2002-03-19
修    改:                     日    期:
***********************************************************************/
void RTInputByte(uchar d)
{
    uchar i;
    ACC = d;
    for(i=8; i>0; i--)
    {
        T_IO = ACC0;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
        T_CLK = 1;
        T_CLK = 0;
        ACC = ACC >> 1;
    }
}
/********************************************************************

函 数 名:RTOutputByte()
功    能:实时时钟读取一字节
说    明:从DS1302读取1Byte数据 (内部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ACC
设    计:zhaojunjie           日    期:2002-03-19
修    改:                     日    期:
***********************************************************************/
uchar RTOutputByte(void)
{
    uchar i;
    for(i=8; i>0; i--)
    {
        ACC = ACC >>1;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
        ACC7 = T_IO;
        T_CLK = 1;
        T_CLK = 0;
    }
    return(ACC);
}
/********************************************************************

函 数 名:W1302()
功    能:往DS1302写入数据
说    明:先写地址,后写命令/数据 (内部函数)
调    用:RTInputByte() , RTOutputByte()
入口参数:ucAddr: DS1302地址, ucData: 要写的数据
返 回 值:无
设    计:zhaojunjie           日    期:2002-03-19
修    改:                     日    期:
***********************************************************************/
void W1302(uchar ucAddr, uchar ucDa)
{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RT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
    RTInputByte(ucDa);       /* 写1Byte数据*/
    T_CLK = 1;
    T_RST = 0;
}
/********************************************************************

函 数 名:R1302()
功    能:读取DS1302某地址的数据
说    明: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 (内部函数)
调    用:RTInputByte() , RTOutputByte()
入口参数:ucAddr: DS1302地址
返 回 值:ucData :读取的数据
设    计:zhaojunjie           日    期:2002-03-19
修    改:                     日    期:
***********************************************************************/
uchar R1302(uchar ucAddr)
{
    uchar ucData;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RT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
    ucData = RTOutputByte();         /* 读1Byte数据 */
    T_CLK = 1;
    T_RST = 0;
    return(ucData);
}

/********************************************************************

函 数 名:Set1302()
功    能:设置初始时间
说    明: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寄存器多字节方式)
调    用:W1302()
入口参数:pClock: 设置时钟数据地址 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7Byte (BCD码)1B 1B 1B 1B 1B  1B  1B
返 回 值:无
设    计:zhaojunjie           日    期:2002-03-19
修    改:                     日    期:
***********************************************************************/
void Set1302(uchar *pClock)
{
    uchar i;
    uchar ucAddr = 0x80;
        EA = 0;
    W1302(0x8e,0x00);           /* 控制命令,WP=0,写操作?*/
    for(i =7; i>0; i--)
    {
        W1302(ucAddr,*pClock);  /*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pClock++;
        ucAddr +=2;
    }
    W1302(0x8e,0x80);           /* 控制命令,WP=1,写保护?*/
        EA = 1;
}
/********************************************************************

函 数 名:Get1302()
功    能:读取DS1302当前时间
说    明:
调    用:R1302()
入口参数:ucCurtime: 保存当前时间地址。当前时间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7Byte (BCD码)   1B 1B 1B 1B 1B  1B  1B
返 回 值:无
设    计:zhaojunjie           日    期:2002-03-19
修    改:                     日    期:
***********************************************************************/
void Get1302(uchar ucCurtime[])
{
    uchar i;
    uchar ucAddr = 0x81;
        EA = 0;
    for (i=0; i<7; i++)
    {
        ucCurtime[i] = R1302(ucAddr);/*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ucAddr += 2;
    }
        EA = 1;
}

//---------------------------------------------
void lcd_delay(uchar ms) /*LCD1602 延时*/
{
    uchar j;
    while(ms--){
        for(j=0;j<250;j++)
            {;}
        }
}

void lcd_busy_wait() /*LCD1602 忙等待*/
{
    lcd_rs_port = 0;
    lcd_rw_port = 1;
    lcd_en_port = 1;
    lcd_data_port = 0xff;
    while (lcd_data_port&0x80);
    lcd_en_port = 0;

}

void lcd_command_write(uchar command) /*LCD1602 命令字写入*/
{
    lcd_busy_wait();
    lcd_rs_port = 0;
    lcd_rw_port = 0;
    lcd_en_port = 0;
    lcd_data_port = command;
    lcd_en_port = 1;
    lcd_en_port = 0;
}

void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 初始化*/
{
    lcd_delay(2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10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10);
    lcd_command_write(0x08);
    lcd_command_write(0x01);
    lcd_command_write(0x06);
    lcd_command_write(0x0c);
        lcd_data_port = 0xff; /*释放数据端口*/
}

void lcd_char_write(uchar x_pos,y_pos,lcd_dat) /*LCD1602 字符写入*/
{
    x_pos &= 0x0f;                                 /* X位置范围 0~15 */
    y_pos &= 0x01;                                 /* Y位置范围 0~ 1 */
    if(y_pos==1) x_pos += 0x40;
    x_pos += 0x80;
    lcd_command_write(x_pos);
    lcd_busy_wait();
    lcd_rs_port = 1;
    lcd_rw_port = 0;
    lcd_en_port = 0;
    lcd_data_port = lcd_dat;
    lcd_en_port = 1;
    lcd_en_port = 0;
        lcd_data_port = 0xff; /*释放数据端口*/
}

void main()
{
        uchar i;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 初始化*/
        Set1302(time_data_buff);  /*设置时间*/
        while(1){
                Get1302(time_data_buff); /*读取当前时间*/
                /*刷新显示*/
                lcd1602_line1[3]  = mun_to_char[time_data_buff[6]/0x10];
                lcd1602_line1[4]  = mun_to_char[time_data_buff[6]%0x10];  /*年*/
                lcd1602_line1[6]  = mun_to_char[time_data_buff[4]/0x10];
                lcd1602_line1[7]  = mun_to_char[time_data_buff[4]%0x10];  /*月*/
                lcd1602_line1[9]  = mun_to_char[time_data_buff[3]/0x10];
                lcd1602_line1[10] = mun_to_char[time_data_buff[3]%0x10];  /*日*/
                for(i=0;i<3;i++) lcd1602_line1[i+13]=Weeks[time_data_buff[5]&0x07][i]; /*星期*/
                lcd1602_line2[4]  = mun_to_char[time_data_buff[2]/0x10];
                  lcd1602_line2[5]  = mun_to_char[time_data_buff[2]%0x10]; /*时*/
                lcd1602_line2[7]  = mun_to_char[time_data_buff[1]/0x10];
                lcd1602_line2[8]  = mun_to_char[time_data_buff[1]%0x10]; /*分*/
                lcd1602_line2[10] = mun_to_char[time_data_buff[0]/0x10];
                lcd1602_line2[11] = mun_to_char[time_data_buff[0]%0x10]; /*秒*/
                for(i=0;i<16;i++) lcd_char_write(i,0,lcd1602_line1[i]);
            for(i=0;i<16;i++) lcd_char_write(i,1,lcd1602_line2[i]);
                }
}

网友A:
说说为啥要用code呢

楼主:
我是不太清楚两个怎么用。放在RAM和ROM有什么不同

楼主:
请高手指点

楼主:
本程序如果把data换成CODE会出现什么现在

网友A:
放在rom里就不能改变了呀  而你的代码里需要对这个数据进行改变

楼主:
真傻了,忘了这数要一直变的

楼主:
还有个问题,以上程序为什么时,分,年会在正确值与FF间跳变

楼主:
有没人知道啊,各位大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以上程序为什么时,分,年会在正确值与FF间跳变

没看你程序,第一直觉可能是回复到一个默认值待改变,或者把电平拉高。。
只是觉得 - -!

网友C:
没碰到过,需要你自己去琢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rom里就不能改变了呀  而你的代码里需要对这个数据进行改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