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程序编辑习惯的问题

楼主(2013-07-23):
我在KEIL里编辑好的C语言程序,代码里对齐方式还算整齐吧,但是当使用UltraEdit或者Source Insight打开这个C语言文件的时候,程序就会变得很乱,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采用空格缩进   不要采用tab缩进   更不要混着用

网友B:
1: 写完后将TAB转换成空格,编辑器一般都有这样的功能
2: 将TAB大小设成一样的

网友C:
哈哈 tab引起的 自己设一下就好啦 :lol

网友D:
我更喜欢用TAB缩进,设置一下编辑器的TAB宽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