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方案或者芯片

楼主(2013-07-23):
(无正文)

网友A:
找个合适的ARM
一路USB OTG
2路SD接口,一路接SD 一路接wifi 模块
2路串口 一路给LED 屏 一路调试 备用

网友B:
网络接口,我们有IC+的芯片。
无线,如果采用WIFI,我们有RALINK,采用普通2.4G,我们有链接的芯片。
QQ:516092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合适的ARM
一路USB OTG
2路SD接口,一路接SD 一路接wifi 模块

哪款ARM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