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XXX 狗屎一般的固件库和datasheet

楼主(2013-07-23):
我还没有见过比st公司更垃圾的datasheet了,特地过来发贴骂骂,真是垃圾。虽然抢得先机,如还这般下去,注定走不远。

网友A:
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蛮好的啊

网友B:
弄懂了就简单,没有弄懂就慢慢来,别急,atmel的ASF我感觉还难懂一点。。。

网友C:
这个手册,对于一个从51直接过来的新手过来肯定头大,光定时器就够乱了。

网友D:
ST的器件手册确实应该注意改进细节,有些地方要前后翻阅对照才能看明白,有点费劲。虽然说写文档也要像写程序一样注意正交性,避免重复,但是人毕竟不是机器,这样翻来覆去地看文档可不爽。

网友E:
呵呵,不知道楼主觉得哪里不行啊?能指出来不?大家参考参考

网友F:
我感觉看得头大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东西太复杂了,得先找个中文的入下门,这样好些,再有就是,不要用单片机的思想,想着一下全看明白,那是不可能的,把要用的地方逐个搞懂就行了,就拿定时器来说,那么多的功能,也不是一次全用的。

网友A:
看样子大家要求都提高了。。

网友A:
个人感觉用的蛮爽的,不过确实可以改进,因为他好多都是10年11年的。很少13年的。

网友G:
51是因为学校都有教学,而且随地都是51教材,所以感觉容易些。
STM32,实际上只要看stm32f10x参考手册,还有一本coretex 的CM3权威指南,
这两个PDF,足够

网友H:
感觉还可以啊,LZ淡定一点

网友I:
LZ还是要多从自身找找原因

网友C:
举个例子,好多新手为了学习单片机而学习单片机,殊不知TIM1是专为马达控制设计的,就会在那郁闷,为啥有死区,死区是什么,增量是编码器接口是干嘛的,看会儿手册一会头都大了,倘若你是为了控制马达选型,选到stm32的话,我想你肯定是带着背景去的吧,这样就不会在头疼了。

网友J:
你要从“写”程序,转变到“抄”程序,或者说“组”程序

网友K:
楼上说的有道理,很多时候如果已经有现场的代码,我们直接拿过来改改就用了。

网友L:
水平不够乱喷。

网友M:
LZ这么大的火气~~~如果你不只是发泄一下的话,能否说说“固件库”和“Datasheet”哪里让你这么生气。我可以帮你反应给ST,改进之后的文档和库就不会惹你生气了

另外很多STM32的初学者会把“Data sheet和“Reference Manual”混淆。前者是引脚定义和电气特性的说明;后者才是模块功能和寄存器的详细说明。

网友N:
不会睡觉怪床歪

网友O:
我用过ST,TI,NXP,ATMEIL,FREESCALE等ARM,但还是最终选择ST.;P
你如果都用过就知道了。
以前用TI的,后来断货……

网友O:
虽然ST的资料,库,USB等方面做的不好。
但ST不断追求创新……

网友M:
引用 网友O:
虽然ST的资料,库,USB等方面做的不好。
但ST不断追求创新……

如果能给出具体意见,我们将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如果能给出具体意见,我们将不胜感激,谢谢

1、开发板的参考资料
资料最好打个包放到官网,一个个下载太麻烦。
2、库
虽然没什么问题,但集程度不是很高。没有NXP,TI的简单。
3、USB
如果用过TI ARM的,应该都知道,TI的USB开发起来特别方便……
要不然,21IC网上也不会有这么多人有疑问了。
4、硬件性能
虽然推出了F3,但那16位AD速度也太慢了。
看看FREESCALE的速度就快多了。另外其它公司也将出来更高速度的16位AD。;P

网友P:
支持ST,希望ST不断进步

网友Q:
淡定,慢慢来,烦躁就反大忌了!

网友R:
呵呵,淡定!14L,说的好,要把“写”-》“抄”,当然,也不是说的这么简单的,还是需要下点功夫的,呵呵。

网友R:
做嵌入式开发的,我几个不是在抄的,呵呵。

网友S:
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库方便开发和后期维护,但是性能上确实有损耗,比如函数调用见时间开销,这个在高速数据处理的时候还是需要考虑的,个人觉得刚开始使用库,等熟练之后在去直接用寄存器优化对时序比较严格的地方,

网友T:
ST的库函数用着还是挺方便的,其datasheet有些地方确实需要改进,但总体来讲还是很完整的,以前用TI的东西,感觉数据手册差距不大。另外,看datasheet和参考手册要耐心地去看,多看几篇,浮躁容易出问题

楼主(2013-09-02):
仅仅发下牢骚而已,没想到引来这么多大侠围观,都是st的粉丝吗?
我用stm32已有好多次了,其实你们自己看下它们的官网和手册,确实有点乱。

网友U:
没觉得他的DATASHEET有多差。

网友V:
ST很愿意接受客户意见

网友W:
技术手册   讲解的   有的地方确实比较晦涩  这个   还是要花时间   仔细琢磨  仔细实践   用多了   就知道了

网友X:
效率和代码量的关系,朋友们自己权衡吧。楼上都是高手,本人不语了

网友Y:
感觉还好啊

网友Z:
ST应当参考LM3SXXX系列的文档,做一个Initialization and Configuration章节,这样很容易理解。之前做它的M3,看Initialization and Configuration真一个清爽,搞完所有。ST就不行,例如:光看一个UART章节配置不完UART,还要分别看GIPO、端口复用,时钟配置、DMA配置、NVIC。老手无所谓,新手有点难,还好有Example.

网友AA(2013-10-19):
刚开始是很头疼,后来看着看着就习惯了。
其实大多的事情都是这样过来的。
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不喜欢就不用呗。
何必较这劲呢。

网友AB:
算是不错的了,直接给你个芯片手册什么不给你做你也得干

网友AC:
都狗屎了你还喜欢用?那就摆明了不是狗屎的错!
ST的芯片还是不错的,性价比都很好,尤其低端的STM8和F0把很多8位机都打得满地找牙了。

网友AD:
ST还是挺不错滴

网友AE:
楼主   淡定   自己心平气和的钻研钻研   应该还是能做出来的   话说   这一块   应该难度不大

网友AF:
一直在用,挺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