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菜鸟来请教大神们导入网络表的问题

楼主(2013-07-23):
  我想画一台调音台的PCB电路,因为调音台每路都是想同的,我只画了一路的原理图,怎样能在PCB里画出N路图?(prorel99se)
     不可能要画N个一样的原理图再导入吧:dizzy:

网友A:
特殊粘贴

网友B:
creat symbol from sheet  就可以了   然后建总图 放置symb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eat symbol from sheet  就可以了   然后建总图 放置symbol

多谢指教,照做了,但出现好多同网络无用的飞线,能删除吗,不删会有何影响?
我想做的是一整块PCB板,不要开槽,不是分开一小块一小块那种,也是这样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照做了,但出现好多同网络无用的飞线,能删除吗,不删会有何影响?
我想做的是一整块PCB板,不要 ...

不知道你说的线是什么线  可以截图看看
做PCB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线是什么线  可以截图看看
做PCB是没问题的

我做的是把一样的板子粘贴过来,网络也一样,两板之间只有电源和地需要连在一起,其它都不要连,但相同网络间有飞线连在一起。。。

还有就是IC与电容这条飞线是人工添加上去的,原理图看上去没问题

楼主:
额。求答案。。。